梁单元在分析是不是看这个是否超过屈服极限来判断失效啊?

楼主(2017-09-19):
也就这个了。没有看到米塞斯应力那个选项~~

网友A:
这个我不知道,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静应力不需要考虑应力集中,而交变应力必须考虑呢?

网友(点评):
应力集中的位置容易破坏啊。和楼下一样的,疲劳破坏~~

网友(点评):
静应力不是不考虑应力集中,而是因为材料的塑性,削弱了应力集中的影响。而交变应力的失效是疲劳,所以要考虑应力集中,疲劳破坏由应力集中点开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不知道,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静应力不需要考虑应力集中,而交变应力必须考虑呢?

交变应力需要考虑疲劳,疲劳需要考虑应力集中

网友A:
静应力不需要考虑应力集中是因为它允许局部出现塑形变形,交变应力需要考虑是因为它不允许出现塑形变形,否则就会来回拉扯出现裂纹。所以对静应力而言你以最大应力低于屈服应力来定义失效,计算结果会相对保守

网友(点评):
专业啊 那么我想材料在屈服极限处还有一定应力可增加值,到强化阶段还有相当的应力增加值。那么在静应力分析时候取那个位置比较合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静应力不需要考虑应力集中是因为它允许局部出现塑形变形,交变应力需要考虑是因为它不允许出现塑形变形,否 ...

看情况吧,比如扭矩,截面突变处会有应力集中,那远离突变处一定位置就没有应力集中了。以那处的应力值低于你要求的应力值就行(屈服强度除以安全系数)。有限元分析尤其是分析应力多看看书最好,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应力分析一定要细化网格直到最大应力基本保持不变,否则结果会出现很大偏差。最好先把他当成一种兴趣,暂时不要用于设计计算

网友A:
屈服极限处还有一定应力可增加值,到强化阶段还有相当的应力增加值?这个你可能理解错了,屈服是一个过程,是由部分屈服到整体截面屈服的过程,建议你看一下钢结构设计与原理里面关于塑形设计这章的内容,理解会更透彻。最大应力在屈服极限一般就是表面处于屈服极限(弯矩)来说,在加力会使表面朝里逐渐均处于屈服状态,也就是说部分屈服是不会到强化阶段的,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那么截面整体屈服后,不是还有相当强化的范围么,看应力应变曲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交变应力需要考虑疲劳,疲劳需要考虑应力集中

我在工程机械遇到过一些案例,疲劳破坏点与应力集中点不一致。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屈服极限处还有一定应力可增加值,到强化阶段还有相当的应力增加值?这个你可能理解错了,屈服是一个过程, ...

整体屈服以后变形会很大,就设计而言,整体屈服就失效了

网友(点评):
静应力下也失效了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在工程机械遇到过一些案例,疲劳破坏点与应力集中点不一致。

那估计材料内部有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材料内部有缺陷

挖掘机的小臂,工况很差,各种冲击载荷,跟踪了一年多,水平有限,没有结果。材料原因也不排除,就是母材出现裂纹,静载荷限元分析应力很小,动载荷没技术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体屈服以后变形会很大,就设计而言,整体屈服就失效了

我设计还没用到过强化阶段的,你这问题目前我答不上来

网友:
很久没看,好多基础我也忘了

网友:
梁的横向弯曲,弯曲强度,等章节,好好翻翻,要不然,那脸都丢不起。

网友(点评):
所答非所问,在lol中大家都在召唤师峡谷奋战呢,你就适合在泉水里喷队友,你以为你守护雅典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