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考虑:图示零件怎么加工简单便宜

楼主(2017-09-19):
如图中这种零件,怎么加工比较容易(尤其是内槽),产品先铸造出来然后在进行槽位加工,最后再切割分为三份

楼主:
这件工件的尺寸如图

网友:
具体尺寸还要说下,跟加工工艺的关系很大的,内槽能下T刀吗?

网友(点评):
图纸尺寸我倒是没看,威望不多,但是即使能下T刀那也需要两次加工,还不如直接用车刀。

网友:
回转类零件槽位还是上车床性价比较高,再上加工中心做腰孔和通孔,最后分割

网友:
主要就车铣,感觉再变化也简单不了多少,具体你要给个尺寸。

网友:
你都说对了

网友:
这腰孔槽的位置,肉厚剩下这么薄没关系吗?

另外切成3等分,切刀厚度去除掉的材料没关系吗?

楼主:
腰孔槽那里壁厚没关系。另外切三等分不是从腰槽位切的,每一份腰槽位都在中间

楼主:
不好意思,忘记下载要威望值了,现在把尺寸图转成图片

网友A:
我感觉挺难割的,如果可以有个工艺孔的话。用T型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挺难割的,如果可以有个工艺孔的话。用T型铣刀。

可以不考虑后面分三份的事,现在就是纠结这个槽位加工,而且加工好的槽切开后能够配上,即:凸槽那一端能够滑入凹槽内(公母配合)

网友B:
恕本人才疏学浅,这个件真的整不了呀。铸造都很困难。只能用专用特种机床来加工。有这种凹槽的恐怕只能用3d打印来搞定。。
还有不知道精度,如果精度低的话,凹槽宽度合适,可以用车削,价格便宜。只要做个特种刀架即可完工。

网友(点评):
哪个棒槌设计的,太可恨,作为机加老人如是说

网友(点评):
考虑没考虑过机加人的感受

网友:
无论铣还是车都得做非标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恕本人才疏学浅,这个件真的整不了呀。铸造都很困难。只能用专用特种机床来加工。有这种凹槽的恐怕只能用3d ...

铸造时凹槽同时铸造出来,留加工余量,后期加工主要是加工凹槽内的T型槽和外凸的槽位,这样的工件很难加工么?熟悉加工的请给一个指导性意见,谢谢!

网友(点评):
你认为T型槽很好加工吗????

网友A:
最主要切三份的时候,你考虑过变形嘛,铸件这样的没做过,反正钢件的做的时候回火要回2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不考虑后面分三份的事,现在就是纠结这个槽位加工,而且加工好的槽切开后能够配上,即:凸槽那一端能 ...

我认为你还是不要整圆切,还是考虑铸成1/3。这样的成本我感觉反而会低。速度也来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你还是不要整圆切,还是考虑铸成1/3。这样的成本我感觉反而会低。速度也来得快。

但是还要考虑配合的问题,如果单件做,加工公差,形位公差累加起来很可能不具备互换性了,凹槽和凸台有可能就完全配不上了,这也是个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主要切三份的时候,你考虑过变形嘛,铸件这样的没做过,反正钢件的做的时候回火要回2次。

整圆完全加工完成后在进行切割,变形会出在哪里?切割时产生的热?对变形影响会很大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整圆完全加工完成后在进行切割,变形会出在哪里?切割时产生的热?对变形影响会很大么?

如果说我做整圆进行加工,把凸台位的槽进行车加工,外圆和内圆都加工过之后切割分为三份,然后再加工凹槽内T型槽是不是比较容易些?开放性T型槽是不是比封闭型T型槽容易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还要考虑配合的问题,如果单件做,加工公差,形位公差累加起来很可能不具备互换性了,凹槽和凸台有可 ...

那你考虑割后的应力变形嘛,考虑刀具成本嘛,你是槽宽配合,按照你的图纸3.0配合2.9。我感觉完全可以,就是曲率做到一致就看你的工装夹具了。

网友C:
孔的精度,没看到要求,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车削后划线打窝,台钻钻削,最后线切割

网友:
车----线切割------铣槽打孔

网友:
12的内槽 割开后洗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孔的精度,没看到要求,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车削后划线打窝,台钻钻削,最后线切割

恩,谢谢!

网友:
楼主最后怎么做的做出来什么样分享下可好。

网友:
楼主最后怎么做的做出来什么样分享下可好。(卡了的多点了一下)

网友:
车床车,加工中心加工孔,分割看切槽要求
背后的外T槽,是是不是图纸标错了,其实是实心的,没有那个槽

网友:
尺寸公差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车-钻-线切割,如21楼所说。我没理解有的人说先线切割在加工T槽,这么干装配精度不是没了吗,用数控?成本就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