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轴承位磨损大家怎么修复?

楼主(2017-09-19):
       装轴承的位置轴磨损了也就是传统的轴承位磨损大家怎么修复?传统的技术如补焊机加工、电刷镀、热喷涂、激光熔覆、碳纳米聚合物材料修复,您选择哪一种?

网友:
好像是广告啊?

网友:
是的,楼主就是在向大家介绍碳纳米聚合物材料修复

楼主:
大家可以讨论修复方法啊

网友:
像这种电机转子用补焊机加工的方法比较普遍

网友A:
补焊机加工用得多些

网友:
不修复 直接让客户重新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焊机加工用得多些

现在大多数的修复还是采用这种修复方法,易导致热应力,引起轴的弯曲变形

网友:
一般是补焊机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大多数的修复还是采用这种修复方法,易导致热应力,引起轴的弯曲变形

嗯。重点已经引出来了,继续吧楼主

以前用过所谓的工业修补剂,我看就像环氧树脂里面混有金属粉,不知与你这个是否协雷同,或者你这个粉未是纳米级的?

网友:
用过锡铋锌银合金

网友:
热喷涂修复可以找我。QQ3524283965  卓以自立

网友:
老土办法,补焊机加工的飘过

网友B:
轴的话,一般还是不建议补焊的,容易导致轴变形,所以我们公司的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直接报废
如果有特殊材料能保证轴承位的性能要求的话,还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的话,一般还是不建议补焊的,容易导致轴变形,所以我们公司的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直接报废
如果有特殊材 ...

是啊,现在补焊的方法出问题的情况太多,建议关注一下淄博索雷碳纳米聚合物修复轴类磨损技术

楼主:
大多数情况下索雷修复技术可以现场修复轴承位的磨损,简便快捷,迅速为企业恢复生产。

网友C:
直接重新买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重新买新的啊

有些大型的轴类不好拆卸,更换困难,只能选择现场修复技术

楼主:
看来使用补焊机加工修复的还是占很大比例,补焊改变了轴的材质,导致热应力的产生,引起轴的弯曲变形,严重的将导致断裂

楼主:
坛友们可以在此多多交流,多多讨论

楼主:
祝坛友们双节快乐

楼主:
轴承位、轴承室等轴类磨损,索雷技术简便快捷,费用低

网友D(2017-10-27):
技术不到家,直接换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技术不到家,直接换轴

索雷技术简单易学,可以现场操作演示

楼主:
转眼就到年末了,坛友们注意防寒

楼主(2017-12-15):
引用 网友E:
学习!

欢迎,多多交流

网友(2019-02-12):
根据磨损情况,采用补焊或电刷镀。

网友(2019-04-02):
用补焊机加工

网友(2019-08-08):
轴承位磨损可以尝试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进行修复,该材料综合力学性能优于金属,其具备优异的“退让性”,不具备金属疲劳磨损特性和塑性变形性,因此长期使用过程中不会产生疲劳磨损、断裂的情况,所以保证设备长期运行过程中,静配合面之间不会因为疲劳磨损而产生间隙,且具有良好的抗压性能。在设备正常保养的前提下,其修复后的使用寿命甚至高于更换新部件的使用寿命。

网友:
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好用的啊,简单方便。

网友:
我用过的方法,还是传统的补焊机加最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