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舶舵机航行过程中油管产生震动的问题

楼主(2017-09-19):
具体问题描述如下
船舶在低速和静止状态,左右摆动舵叶液压系统一切正常,如果航速超过7节,左右摆动的时候就会产生震动,而且声音特别大,震动很强烈。
从0度往35度角摆动,不会产生震动,这时压力表有压了,500psi以上,在从35度回零的时候,压力表只是轻微的有一点压力,或者没有压了,震动就产生了。
初步判断:
从0到35度,因为水流的冲击,油缸要克服水流的压力运动,油管里有压力,阀块运行正常。
从35度到0度的运行过程中,同样是水流给舵叶一个反作用力,促使舵叶尽快归零,这时候油泵的流量跟不上,导致管路中压力缺失,双向液压锁不停地开合,从而产生震动。
我觉得应该在电磁阀也双向液压锁之间再加一个平衡阀,这样在系统中就会产生一个背压出来,双向液压锁救不会不停地开合,(关于震动的来源大概来源于此,没有试验,只是听),小方块里是平衡阀,示意图,如果加的话也是两个平衡阀并联。

还有一种阀块,这种成本会便宜,只是不知道能不能起到作用

设计图纸如下:

因为没有条件去试验,只能纸上谈兵,然后出方案改造,这种震动跟管路的粗细有没有关系?因为同样的系统在不同的船,另外的就没有事,是不是不是没有震动,而是没有超出阀块的承受范围?

补充内容 (2017-9-24 22:52):
持续更新解决方法

网友:
加个背压阀

楼主:
是个好方法,只是需要多大的被压比较好,我看有人说0.5公斤左右,可能还需要实验,这种就是说电磁阀在中位的时候,泵还是有压力的,看设计图纸上应该加在划线的位置对不对?是加在位置1还是位置2,有什么区别吗?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看图觉得有问题,正向驱动,反向被动。改成双向驱动吧。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上面看了简单图,说的不合适了。抱歉!!!

网友(点评):
我认为背压阀加在2位置“T回路”。这样在舵到了极限位置回流时不需要再克服背压。加在1位置,到了极限位置就需要持续克服两个阀的压力,多消耗能源,发热多。

网友A:
平衡阀也是增加背压在负负载的情况下给一个背压,但是也有问题这个开启压力不合适的话还是会震动,其实用单向节流阀,就是下面那个图片也能消除震动,还便宜。可以搞两个管式的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阀也是增加背压在负负载的情况下给一个背压,但是也有问题这个开启压力不合适的话还是会震动,其实用单 ...

平衡阀和单项节流阀应该都是可以调节压力的,这个只能现场调节,模拟不到现场的状况,单向节流阀便宜很多
回油口增加一个溢流阀做背压阀用是不是可以,就跟2楼的大侠说的一样

网友:
纸上谈兵也会有成功的时候,飞马做一个

网友:
机械震动的水很深,具体的还需要具体考虑,不应定就是液压系统的事情,个人感觉,仅做参考。

网友B:
背压可以加个有一定开启压力的单向阀就好了。最好不用溢流阀。卡死系统就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压可以加个有一定开启压力的单向阀就好了。最好不用溢流阀。卡死系统就崩了。

你说的有道理,最好是可以调节开启压力大小的单向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平衡阀和单项节流阀应该都是可以调节压力的,这个只能现场调节,模拟不到现场的状况,单向节流阀便宜很多 ...

压力阀不管是溢流阀还是背压阀都是控制一个点,你的震动跨过了那个点他就不起作用了,而这个点不知道是多少,并且一直在变化,所以我个人感觉还是节流比较适合,起作用的范围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阀不管是溢流阀还是背压阀都是控制一个点,你的震动跨过了那个点他就不起作用了,而这个点不知道是 ...

如果把要产生背压的阀块,不管是溢流阀或者是节流阀放在回油口处,这样能保证整个系统都会有一定的压力吗?如果无论何时整个系统都有一个正向的压力,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了,只是会同时出来另一个问题,就是泵会一直在做工,电磁阀在中位的时候做工小些,不会把泵给烧坏吧,泵的正常运行压力最高设在1600psi…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把要产生背压的阀块,不管是溢流阀或者是节流阀放在回油口处,这样能保证整个系统都会有一定的压力吗 ...

回油节流能提高系统的稳定性,但是伴随着功率的浪费,不可避免。在额定工况下,泵站一般没问题,除非冲击压力太大,至于中位带不带载要看你的系统设计了。

网友C:
楼主所属的双向锁,只能用于小型舵机,对于大型舵机是不适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所属的双向锁,只能用于小型舵机,对于大型舵机是不适用的。

那如果需要修改,该改成什么样的液压锁?

网友C:
看了你的图纸,感觉是一个舵机两个油缸,要用两个动力源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你的图纸,感觉是一个舵机两个油缸,要用两个动力源驱动?

可以用两个泵,也可以一个泵,两个泵的时候速度快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所属的双向锁,只能用于小型舵机,对于大型舵机是不适用的。

肯定需要修改东西,不知道是不是管路的问题,因为同样的系统,别的船没有问题,只有管路布局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肯定需要修改东西,不知道是不是管路的问题,因为同样的系统,别的船没有问题,只有管路布局不一样

我发的图片你看看,一般大一点的舵机都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发的图片你看看,一般大一点的舵机都用这个

你的这个设计方案很适合负载变化比较大的情况,大的船舶要用到,特别是速度比较快的那种船,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