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簡單旋轉機構

楼主(2017-09-19):
外徑:700mm     負載:25kg      旋轉角度:180度
有沒有比較簡單的旋轉機構,求大神指點,暫時想到的用大缸經的旋轉汽缸或者治具缸帶齒條推齒輪!謝謝

网友A:
可以自己设计,用气缸+齿轮+齿条,也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设计,用气缸+齿轮+齿条,也很简单。

同意气缸+齿轮齿条。

网友B:
我想请教一下楼主你这个情况是不是一个700mm的圆盘重25KG啊,这种情况你的力是怎么计算啊。是不是只考虑摩擦力就可以了啊。

网友C:
直接买转台气缸不是更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设计,用气缸+齿轮+齿条,也很简单。

我也是這麼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请教一下楼主你这个情况是不是一个700mm的圆盘重25KG啊,这种情况你的力是怎么计算啊。是不是只考虑摩 ...

總負載外徑700mm,重25kg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转台气缸不是更方便吗

担心抖动,100缸径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