铆钉振动盘上料

楼主(2017-09-19):
这三种铆钉可以用同一个振动盘出料吗?

网友:
这个肯定可以的,和做振动盘的说清楚就行
而且都不用做振动盘,自己做个上料机都行了

网友:
那您可以留意下本版的置顶帖,或则百度搜索下“大学士”

网友:
直线振部分改成可调就可以了

网友:
肯定可以的,没问题的,之前更复杂的我们都做过

网友:
可以的,设置一个可调机构即可

网友A:
用分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分料吗?

大侠思虑缜密,条件没说清楚,每次上一种料

楼主:
要求最大直径铆钉上料时两小径铆钉无法通过,避免混料出错,大头在上,倒角在下出料,有可以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