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压装力问题求助

楼主(2017-09-19):
6204DU轴承和轴(Ø20js6+0.0065/-0.0065)配合轴承6204  内径20mm,外径47mm,宽度14mm,与轴结合长度L=13mm
轴承压入力计算: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df结合直径20mm       Lf结合长度13mm       μ取0.15
结合面承受的最大单位受力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
最大过盈量取 0.0135mm     Ea与Ei取 200000 N/mm2
Ca=(47^2+20^2)/(47^2-20^2)+0.3=1.742
Ci=(20^2+0)/(20^2-0)-0.3=0.7
da—包容件外径47mm     di—被包容件内径,实心轴取了0   Va—包容件泊松系数0.3          Vi—被包容件泊松系数0.3
求得:最大单位受力55.28 N/mm2
  则压入力为55.28×π×20×13×0.15=6773N
大侠们,这么计算有问题吗?求助各位大侠

楼主:
压入力计算公式和结合面最大单位受力公式: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

网友A:
传动的压装工艺已经过时,现在我们都是采用冷冻安装法

网友B:
过盈配合压装力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动的压装工艺已经过时,现在我们都是采用冷冻安装法

又知道了一种新的安装轴承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盈配合压装力计算。

结合现有情况,对这两天看到的轴承压装力问题做了个计算,自己不确定数值取的对不对。还有,选用压力机规格时是计算压力的3~3.5倍,如果选的超过这个规格,压装轴承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知道了一种新的安装轴承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