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色金属强力旋压

楼主(2017-09-19):
关于有色金属强力旋压的大神有没有。请教请教问题。

网友:
旋压是将平板或空心坯料固定在旋压机的模具上,在坯料随机床主轴转动的同时,用旋轮或赶棒加压于坯料,使之产生局部的塑性变形。旋压是一种特殊的成形方法。用旋压方法可以完成各种形状旋转体的拉深、翻边、缩口、胀形和卷边等工艺。

网友:
旋转加下压生产动做

网友:
看到一个视频,直接用车床改装的,一块圆盘两边顶住,旋转时手工赶料加工成筒形,你可以上油管搜搜

网友:
强旋没有接触过,设计过普选的设备。什么有色金属?铝吗?想旋压成型什么产品?

网友:
铜、搞、钼、钛都可以做,强旋我们做的比较多

网友(2018-03-15):
不锈钢旋压听得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