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橡胶用什么刀

楼主(2017-09-19):
加工橡胶,耐低温-50°,加工端面,外径在40左右。看到别人的样件很明显能看到车刀纹路,不知道用什么刀加工合适,圆角多大?

网友:
调好转速普通白到都能加工,要做外套工装

网友:
刀具的前角有锋利,排削要好,转速不可太快

网友:
用T字头的刀吧

网友:
安装没问题的话,你刀越锋利越好。
没加工过,猜想至少要五六十度。

网友:
用白钢,后角10度以上,前角越大越好,6-70度以上

网友:
这种一般车刀都能干,只是刀要磨好些点!

网友:
还没见过橡胶材料的车削呢!!!

网友:
菜鸟进来学习学习  谢谢各位大神分享自己的经验

网友:
听说加药水变硬可以很好车,过段时间就会变软,就不知道啥药水

网友:
高速钢 锋利 低速

网友(2018-01-31):
白钢刀,要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