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截面尺寸的铝合金型材能拉伸出来吗?

楼主(2017-09-19):
如下图所示,各位大侠,帮忙看一下这种截面尺寸的铝合金型材能拉伸出来吗?要做一个铝底座,比较急,谢谢了!

网友:
可以但不合理,那28中间再来一两条沟就好了

网友:
挤铝没问题啊,你看那么些殖民地复杂的散热片都是拉出来的。

网友:
28可以做成中空的

楼主:
中间28那块不能改,所以才不确定好不好做,没做过型材,型材壁厚有要求吗?

网友:
发pcb的组装图给我看看,我觉得有很多改进的地方。

网友:
没比槽板复杂多少,槽板是没问题的。

网友A:
找个厂家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厂家问问

没有厂家啊,正在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厂家啊,正在找

哪个地区?拉多少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地区?拉多少吨?

上海的,单个长度160,重量1.8kg,需求量每年10k,总量我还不太清楚,大侠觉得可以做吗?价格怎样?模具要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海的,单个长度160,重量1.8kg,需求量每年10k,总量我还不太清楚,大侠觉得可以做吗?价格怎样?模具要 ...

模具8000,加工费铝吨价格+6-7000,我不是铝厂的,只是熟悉这类。你先找吧,实在找不到再找我

网友(2017-11-01):
引用 网友B:
模具8000,加工费铝吨价格+6-7000,我不是铝厂的,只是熟悉这类。你先找吧,实在找不到再找我

价格太高了吧。加工费和模具?

网友C:
我这里可以做.联系QQ632547729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可以做.联系QQ632547729

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