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注请教~

楼主(2017-09-19):
请问下画红圈部分的标注是不是有点多余?

楼主:
这两种钣金外形尺寸标注对吗?大家平时怎么标?

网友:
1、中心对称你还画蛇添足干嘛?你怕操作者看不懂么
2、标注尺寸链先把基准找好喽
3、钣金厚度一般不标注在图纸上,技术要求里说明比较好。

网友A:
往右第二我称它为梦幻之作。不可取

网友:
如果你红圈带公差的可以算作强调基准 勉强说得过去,不过一般出现在机加零件上而不是钣金件图里

网友:
也不算多余,可以认为是基准。不标就以中线为基准,标了就以左边为基准。

网友:
1. 上图有中心线则可标可不标,或者标注加括号,均可;
2. 一般按左图标,真正加工图应该按折弯处标注。

网友:
意义不是很大,可标注可不标注,没什么影响

网友:
只能说标的尺寸反应的是设计者自己的意图。

网友:
可以有,也可以用()括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右第二我称它为梦幻之作。不可取

第二张的第二图吗?

网友(点评):
你不是说红圈

网友:
标注了中心线,这个尺寸就是多余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二张的第二图吗?

没明白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