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齿轮齿条选型,计算校核

楼主(2017-09-19):
       用直齿轮和齿条做个带动门平移的装置,电机也确定了,然后就是直齿轮要承受载荷约600kg,齿轮分度圆直径暂定110mm,模数为5模或者6模,齿数未定,想问一下我该如何计算校核,就是图片里的链轮和方刚=钢导轨换成齿轮和齿条

网友A:
直接查供应商的手册啊,算好要传递的功率和转速,对应的参数找对应的齿轮和齿条就好了

网友B:
用inventor设计,自带强度校核

网友:
找手册或者和购买齿条的厂家联系,最靠谱

网友:
软齿面,仅需校核齿轮齿面接触强度。

网友C:
估计模数5,6没有问题,具体计算两个办法:
1. 找本机械设计手册,一步一步地算。这样算收获大一些;
2. 借助软件算,国内二次开发的cad插件有这方面的计算功能。

网友D:
1,直齿轮要承受载荷约600kg,是什么意思?要齿轮承重?
2,要校核,按手册上写的,齿根弯曲,齿面接触,根据你的工况挨个算呗。
3,再就这样了
工作中积累的一些齿轮设计计算免费工具
http://www.cmiw.cn/thread-492776-1-1.html

网友:
这是开式齿轮传动,要校核齿面强度,齿根弯曲强度,传动没要求平稳的话,尽量模数大一点,具体看看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m=4足矣。软齿面不等于不处理,要调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查供应商的手册啊,算好要传递的功率和转速,对应的参数找对应的齿轮和齿条就好了

想在阿里巴巴上买,结果商家说没有选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模数5,6没有问题,具体计算两个办法:
1. 找本机械设计手册,一步一步地算。这样算收获大一些;
2.  ...

嗯,没有那种cad软件,只能手动计算,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直齿轮要承受载荷约600kg,是什么意思?要齿轮承重?
2,要校核,按手册上写的,齿根弯曲,齿面接触, ...

是啊,就是那个门的重量全压在齿轮和齿条上,需要计算

网友(点评):
不能这么干

网友(点评):
齿轮只起传动作用,加一对轮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inventor设计,自带强度校核

没用过,。。。,要找个机会学习这种软件

网友E:
LZ,这是电机经过直角行星齿轮减速机之后,同步带带动齿轮转动从而驱动门移动,什么门有600kg?

网友(点评):
你说的传动对,那个门有两层结构,可分离夹紧,内层有方通加强筋,门重600k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这是电机经过直角行星齿轮减速机之后,同步带带动齿轮转动从而驱动门移动,什么门有600kg?

实际上门的尺寸很大的,我是按最大载荷来校核的,钢板,方通,槽钢,电机全载荷在齿轮和齿条上

网友E:
为什么非要用齿轮齿条,定位精度很高导轨做不到?还是想用电机自锁功能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非要用齿轮齿条,定位精度很高导轨做不到?还是想用电机自锁功能锁死?

我们现在用的是链轮和链条在方钢导轨上传动,这套传动我们用了是没问题的,但是成本高,选购的零件定制和组装略微复杂,所以想尝试换一种,选市面上已经量产化的齿轮和齿条来代替,希望降低成本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啊,就是那个门的重量全压在齿轮和齿条上,需要计算

之前的就是直接把载荷放在大链轮上,可以承受住,所以现在用齿轮来承载,担心断裂,才要计算校核

网友:
最近也在学习齿轮方面的知识,进来观摩观摩

网友F:
不要冒险  齿轮只能用作传动  不作承重   就算可以承受住  也要考虑耐久啊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没见过齿轮齿条这么用的。

网友(点评):
没,不用齿轮承重了,打算加两个槽轮来承重,不用齿轮传动,还是用链轮和导轨传动,哎,最后还是没想出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要冒险  齿轮只能用作传动  不作承重   就算可以承受住  也要考虑耐久啊

哪里有这么玩的

网友:
我是垂直上下!负载800KG  16米每分钟    买的5模标准品一点问题都没

网友(点评):
兄弟,有没有图片给我看一下你的设计啊,请教一下

网友:
视频都有!

网友(点评):
在哪呢,,,,大兄弟

网友G:
这地方不好发啊

网友(点评):
发个网址或者网盘都可以啊,期待你的设计

网友:
你这水平的!4模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地方不好发啊

111

网友(点评):
你这个是用在机床上吗

网友:
码垛

网友(点评):
厉害,大兄弟,能不能说下你的齿轮和齿条在码垛机怎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