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铁与铝合金固定,用什么胶水?

楼主(2017-09-19):
现有一个小夹具,用直径2x2(厚)磁铁吸附,请教各位大神:磁铁与铝合金固定,用什么胶水粘接才牢固?

网友A:
强磁有那种中心带孔的可以螺丝固定

网友:
做个钣金件,把磁铁夹在铝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磁有那种中心带孔的可以螺丝固定

由于空间有限,固定型的都太大了

网友:
环氧树脂,,,,,

网友:
量少,哥俩好,或者康达AB胶

网友:
这种小磁铁,哥俩好就足够用了。

网友:
AB胶即可

网友:
AB胶就可以

网友:
如果楼主你是搞机械设计的,我给个建议:任何胶水都不可靠,考虑机械固定方式吧
如果大侠你不是搞机械的,当我没说

网友B:
哥俩好,合则不同!

网友C:
孔做小0~-0.01公差,磁铁沾螺丝胶,敲进去,一般不会掉,磁铁孔背面加工1mm工艺通孔,方便把磁铁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俩好,合则不同!

直接粘接,还是紧配粘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孔做小0~-0.01公差,磁铁沾螺丝胶,敲进去,一般不会掉,磁铁孔背面加工1mm工艺通孔,方便把磁铁敲出来

谢谢,装上了就不拆下来了

网友:
磁铁间隙配合内嵌进去,内嵌的圆孔四周用定位孔工具敲一下使铝边变形铆接起来。

网友:
用胶水,如果工况振动大、油雾大的话不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装上了就不拆下来了

网上买的现成磁铁不太好自己加工工艺通孔吧?

网友:
使用条件不恶劣AB胶就行

网友:
过盈配合或者翻边

网友:
......铝制品孔的背面钻1mm工艺通孔,方便把磁铁敲出来

网友D:
我以前用磁性位置开关的时候是用厌氧快干螺纹胶把小磁铁粘在圆孔内,一般情况下不会掉,但是如果要受力或者振动比较大的情况下还是慎用

网友:
看看  学学不会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用磁性位置开关的时候是用厌氧快干螺纹胶把小磁铁粘在圆孔内,一般情况下不会掉,但是如果要受力或者 ...

微小受力,没有震动!

网友E:
用有螺丝孔的磁铁啊,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有螺丝孔的磁铁啊,很小的

什么样的?有多小?

网友:
2*2太小了  用圆柱型缺氧胶

网友:
吸住以后怎么往下拿呢

网友:
我们一般用环氧树脂然后烘烤黏接。

网友:
做个定位浅台,乐泰326胶水,永磁电机转子这个胶用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用磁性位置开关的时候是用厌氧快干螺纹胶把小磁铁粘在圆孔内,一般情况下不会掉,但是如果要受力或者 ...

这都可以啊,磁力怎么把握呢

网友:
金属之间的粘接用AB胶

如果你只是为了防止掉落,何不在铝合金零件打孔背面放一块铁

网友:
可以试试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粘结牢固强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