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液压阀的O型圈安装尺寸标准?

楼主(2017-09-19):
大家好!如图的下部那一个常见的液压阀,它的4个o型圈,安装尺寸应该怎样来做?我查手册,只找到如图的上部那图形所示沟槽类安装,未知如图片下部液压阀实物的4个o型圈安装标准应该如何?望知道的大侠赐教!
感谢!

网友:
1,这是标准的液压叠加阀10通径阀口,一般的叠加阀样本都会给出接口尺寸,叠加阀接口这块全世界统一度还是很高的。
2,相关标准ISO4401

网友:
这个槽的宽度好像窄了点,用于静密封的,塞满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