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顶尖也能加工

楼主(2017-09-19):
      这个零件加工的时候用顶尖是最合理的工艺,但是顶尖被别人借走了,索性不用顶尖了,直接加工
      难度不是太大,用的是京瓷的T型金属陶瓷刀片,刀片型号TN60。这个刀片适合加工未热处理的45钢或者铝件都可以。我们一般没有热处理的45钢和铝件就用这个精车,热处理了的45钢和不锈钢还有钨钼合金用三菱的PR930。高温合金用肯纳的KCU10。粗车一般用三菱,最次也是用株钻的。但是,粗车的时候还是有震刀现象发生

      粗车时转速1300,进给0.2,吃刀量单边1毫米,粗车刀粒选用开槽R0.4的三角刀粒,精车转速1000,精车余量单边0.15,进给0.07,精车刀粒选用陶瓷刀片R0.2

网友A:
这是技术流的,实际经验相当重要。师傅一看就是老手啊

网友B:
沒用顶尖的情况下,要避免有震刀现象,选用麻烦一点的做法-->分段加工

网友:
进来学习下工艺

网友C:
反向走刀会不会更加好些?

网友D:
是没有热处理的45号钢?

网友E:
一看就是有技术的人才,经验厚实

网友F:
楼主这车床什么牌子,哪里的,主轴很不错,现在想加一台6140或者36。谢谢

网友G:
没有顶尖能做出这精度,楼主够牛掰,老师机带我们飞

网友H:
楼主整体过程描述的好清晰啊。对于小白来说一目了然。我想请问一下,不用顶尖是否会对轴整体的同轴度造成影响?

网友(点评):
不用顶尖影响才小

网友I:
不会让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技术流的,实际经验相当重要。师傅一看就是老手啊

是边工作边总结,边改进,机加工这块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需要随机应变,都是边尝试边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用顶尖的情况下,要避免有震刀现象,选用麻烦一点的做法-->分段加工

分段加工有点麻烦,不过粗车时有点震刀还是可以忍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向走刀会不会更加好些?

可能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没有热处理的45号钢?

从排出来的铁削来看,很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看就是有技术的人才,经验厚实

都是一点点的工作经验积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不敢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车床什么牌子,哪里的,主轴很不错,现在想加一台6140或者36。谢谢

是四工位的简易数控,没注意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顶尖能做出这精度,楼主够牛掰,老师机带我们飞

是顶尖借出去啦,实在是无奈之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整体过程描述的好清晰啊。对于小白来说一目了然。我想请问一下,不用顶尖是否会对轴整体的同轴度造成影 ...

不会造成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会让刀?

粗车会有让刀,精车的话选用陶瓷刀粒,刃口锋利,就没有让刀的现象

网友:
Tn60是否也早就停产了?
能用这么好的卡尺,却少了一个顶尖。
估计是不错的顶尖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四工位的简易数控,没注意是什么牌子的

帮忙拍个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帮忙拍个照

有空一定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边工作边总结,边改进,机加工这块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需要随机应变,都是边尝试边做的

受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6140车床

简易数控,四工位

楼主:
引用 网友K:
老手啊

都是为了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