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削问题求助

楼主(2017-09-20):
各位大侠好:
我一直坚信铣削完后的产品弧度(圆弧,R角等,非线性尺寸)与产品本身毛坯形状和大小没有影响,与之影响最大的是设备刚度和刀具强度,可我们公司大多数人都坚信铣削完后的产品弧度与毛坯的弧度有关系。我实在是想不出铣削完后的弧度与毛坯的弧度有何关系,因为刀具通过NC程序生成的走刀轨迹是一致的,刀具走刀轨迹不会随着毛坯的形状变化而变化。我一直坚持着我的观点。
前一段时间有个同事质问我:铣削完后的弧度要是和毛坯弧度弧度没有关系的话那为什么我们上检具测量后发现每件产品差异都很大那?
我说:我们铣削完产品后上检具测量时我们的测量基准是毛坯的非机加工表面,我们的毛坯是通过塑性变形而成型的毛坯(弯曲成型),塑性成型的毛坯本身就有一个公差带误差,更何况检具上的测量基准和产品的定位基准还不重合,所以你通过检具检测出来的数值偏差大,可我们实际铣削出来的弧度基本都是一致的,除非我们的设备刚度不足。
同事说:你扯淡,还是毛坯弧度有问题。
我:..........................
现在有好几个同事都认为我的理解是错误的,我现在自己都有点怀疑人生了。

网友:
弧度加工完变形倾向明显。

网友A:
那你跟他说说每种加工制造的精度。

网友B:
理论上会有些影响,比如因为余量不均,切削过程中刀具受力不同,会有不同的“让刀”。如果工艺系统刚性足够,这点影响在一般精度意义上误差微乎其微。

无图无真相。但如果连形状误差与位置误差都搞不清,也没什么争的了,鸡同鸭讲。

网友C:
塑性变形做的毛坯。会不会内应力没有消除完全?加工后变形了。

网友:
铣削完产品后上检具测量时我们的测量基准是毛坯的非机加工表面,这么测不合理,因为与原来夹持在机床床面的基准未必相同;况且若是工件毛胚面加工时未能(或是不能)与床面0间隙,夹持可能已变形或者切削时也会变形,这样加工后也不会是平面

网友:
理论在实践面前有时能被完全否定

网友:
什么检具能测弧度啊,不放心上三座标测一下

网友:
1、非机加工表面就是毛肧面喽,用这个面做基准是不科学的
2、最后精铣前的加工余量不均匀的话,会导致精铣后弧面不准确
3、工件毛肧硬度的分配不均匀也会导致弧面加工后不准确

网友D:
毛坯面检测,给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跟他说说每种加工制造的精度。

是ABB的机器人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毛坯面检测,给跪了

时啊,受限于产品的形状和加工范围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会有些影响,比如因为余量不均,切削过程中刀具受力不同,会有不同的“让刀”。如果工艺系统刚性足够 ...

感觉就是说不清,不晓得是我表达能力不行,还是人家压根就没听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性变形做的毛坯。会不会内应力没有消除完全?加工后变形了。

这个是时效处理过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可以以毛坯为基准来测量精加工尺寸,哪个SB设计的检具,以低精度的地方为基准来检测高精度的尺寸,如何 ...

没办法,产品的结构是那样的,是不规则形状的,加工后的面的确是做不了检测基准的,不然检具就不会这么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