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三角凸轮的设计要素是什么?

楼主(2017-09-20):
"从动件在极限位置有较长停歇机构" 中间那个三角凸轮怎么绘制? 怎样保证相切点的距离一直是个常数?
凸轮的东西设计的比较少,还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凸轮”的外围由以正三角形的顶点为圆心,以正三角形的边长为半径的三段等弧组成

网友(点评):
请看5楼图,谢谢

网友:
等径凸轮

网友(点评):
我正在搜索“等径凸轮”的文章,这位老师如果有资料希望可以分享下。

网友(点评):
刚百度查询这个应该是“等宽凸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轮”的外围由以正三角形的顶点为圆心,以正三角形的边长为半径的三段等弧组成

貌似不完全对,因为这样再远点位置没有停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凸轮”的外围由以正三角形的顶点为圆心,以正三角形的边长为半径的三段等弧组成

这是wankel转子发动机活塞基本型,但是楼主的偏心凸轮只用到了对边一条弧和两个角,似乎是取等腰三角形对边弧即可。

网友:
应该是“等宽凸轮”,黄色件的垂直内宽度=凸轮最大尺寸(0间隙)

网友:
这个要查机械设计手册了,简单几句话说不清楚的

网友:
楼主这个是“等宽凸轮”:轮廓上两平行切线间的距离保持定值的平底从动件盘形凸轮。
画法就是不好上图,我简单和你表述:1、画一个等边三角形
                                                       2、以三角形每一个顶点为圆心画一个等大小圆(你上图凸轮圆角大小)
                                                       3、分别以每个顶点画大圆,和另外两个顶点圆相切
                                                       4、切除外线
自己研究性质,很好玩,加油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讲解很细致。感恩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不完全对,因为这样再远点位置没有停歇!

最远点位置加圆弧

网友:
高级设计可以回复图片

网友(点评):
如果再深入研究一下,还有很多东西可学习,比如:三个顶点出停止的角度是多大,就是行走曲线图的研究了。

网友(点评):
http://pan.baidu.com/s/1i4M9dFB 模型感觉不对

网友:
这是等宽凸轮有完美几何画法的,LZ去搜索相关论文曾经用了一个月研究这个玩意

网友:
等径凸轮的画法完全不一样 等径凸轮几何画法难以实现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凸轮在机械原理上有设计例子,比较复杂,讲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