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这种限位开关怎么用?

楼主(2017-09-20):
       小菜做了一个小型升降机,我在底部直接放了这样一个行程开关,因为不是很了解这种限位开关的性能,怕这种限位开关会被压坏,哪路大神可以帮忙分析下(升降机大概总重在50kg 由0.2kw的电机带动)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在线等 着急啊~..

网友A:
这不是直接压的,另外安装座做成可调的,让电气人员调试,不会压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直接压的,另外安装座做成可调的,让电气人员调试,不会压坏的

不可以直接压 ~就是我旁边得另做一个可调的机械限位给它减压?

网友A:
你这是垂直运动,非要装在底面,那就要机械限位,把压力转移到机架上。你在侧面找个位置安装,机构往下运动,碰到你这开关上面的轮子,开关触动,底座开个槽型孔做成可调,就行了

网友B:
这种LS的滾轮杆达到一定以上的压入量内部开关接头就会动作,一般装侧面,以切线方向去顶滾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LS的滾轮杆达到一定以上的压入量内部开关接头就会动作,一般装侧面,以切线方向去顶滾轮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垂直运动,非要装在底面,那就要机械限位,把压力转移到机架上。你在侧面找个位置安装,机构往下运动 ...

明白啦  蟹蟹~xiexie~

楼主:
明白了~~蟹蟹几位

网友:
多来社区问问没错,同事面前不要弄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在线等 着急啊~..

这叫碰撞开关,怎么用就自己想,你的想象超乎你想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以直接压 ~就是我旁边得另做一个可调的机械限位给它减压?

这种是触点式电子限位,必须要跟机械限位配合,避免在设备断电或者电子限位失效的时候损坏元件,触点位置需要在上电调试的时候进行调整,以获得精确的限位性能

网友:
就是压头能伸缩,压上去一个信号,松开一个信号,这种我们用在电控柜门上,控制电控柜里面的照明灯。开门灯就亮,关门灯就灭。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只能信号输出  不能作机械限位的

网友:
这应该是比较古老的接触式行程开关,只要在触杆本身的伸缩范围内,放心使用就是了。

网友:
我们一般用作保护开关,正常工作时是碰不到的

网友:
这种行程开关直接垂直安全使用的,但要小心被撞坏掉

网友:
6楼正确,就是撞块斜度太大,容易压坏开关

网友:
不可以在开关旁边装两块有力胶做机械限位吗?开关调整好高度就行了吧

网友(2023-10-14):
就是个开关 通过外力使它断开原有的状态

网友:
最简单就是换摆臂型的行程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