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齿轮传动升降产生卡顿问题

楼主(2017-09-20):
做一款升降屏,采用的齿轮升降,但现在出现个问题,当反复升降一天的时间,升降导轨轴就会出现卡顿现象,有没有什么好的润滑油介绍?

网友A:
可能不是润滑油的问题,加工精度或者装配精度不能满足使用。

网友:
很深奥,高大上。

网友:
用的是怎样的导轨呢?

网友:
二楼正解,齿轮啮合不好是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不是润滑油的问题,加工精度或者装配精度不能满足使用。

我觉得这是正解。

网友(点评):
注意关键词“当反复升降一天的时间”,就是说,刚开始没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不正好说明2楼正解么

网友B:
应该是齿轮啮合不好,有点咬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齿轮啮合不好,有点咬齿了吧

没有图随便乱猜,我觉得偏载了

网友:
加一根拉簧把啮合间隙削除会好些

网友:
猜用的直线导轨配合出问题了

网友:
请确定是升降一天之后开始卡顿还是开始就卡顿;还是每次开始启动时正常,工作一天之后就卡顿呢,这种原因是不是摩擦生热造成的

网友:
升降导轨的导向精度是不是不足了

网友:
是零件的精度出现了问题,和使用什么润滑油没有直接的关心

网友:
应该不是润滑问题

网友:
有图吗?有图上图。

网友:
润滑油估计解决不了问题, 猜想楼主的齿轮齿条是 类似于从某宝买的吧,精度没保证,一天的反复跑车后,可能就零件问题凸显了

网友:
安装精度,零件强度,表面硬度都要考虑啊

网友:
滑轮加配重。
或改用滚珠丝杠

网友:
然而,lz发完帖子,再也没有回来过。

楼主(2018-04-26):
谢谢,已经解决,是加工精度问题

网友(2025-05-23):
一般先找装配问题,再找加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