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文件链接问题

楼主(2017-09-20):
社友们有碰到这种情况吗?装配体上没有该零件,但实际上却链接有该零件,注:非镜像关系。
如下图,红色圈起部分为装配体中不存在零件

网友A:
我发现自己还真没用过Disign assistant。。。

但,部件里没有这零件,却需要关联到这零件的情况到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自己还真没用过Disign assistant。。。

但,部件里没有这零件,却需要关联到这零件的情况到很多。

比如呢?我只知道镜像时会有链接,其他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呢?我只知道镜像时会有链接,其他情况?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工装了。

设计的部件里只有工装,但我会先画工件,并依靠此工件来创建工装。

此时,虽然部件里没有工件,但,数据链上还是会有工件。

同样情况,还有模具类算一个吧。

我设计机械,都会先把工件画好,然后再设计机械。

网友B:
零件没了,引用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工装了。

设计的部件里只有工装,但我会先画工件,并依靠此工件来创建工装。

额。。这么说的话,我都感觉我没学过INVENTOR了,创建工装是个啥?可否贴个图看看?真心没接触过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件没了,引用还在

是啊,就是这样的。不知道在哪方面关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这么说的话,我都感觉我没学过INVENTOR了,创建工装是个啥?可否贴个图看看?真心没接触过这个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