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冲压缩口计算问题

楼主(2017-09-20):
如图所示,图纸上的公式为:实用冲压技术手册,王孝培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3版
里面的速度系数K是如何计算获得的,有大神清楚吗?

网友A:
K是查表获得的,计算公式还真不知道

网友B:
速度和缩口力感性理解是大于1的系数,应该和材料,壁厚度,大小都有关。
应该很难定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K是查表获得的,计算公式还真不知道

是的,正常来说这个应该是查表获得的。但是这部分计算中对于速度系数K做的说明只是。对曲柄压力机可以取K=1.5.所以就没有办法确认了。您觉得这个K应该是考虑匀速的情况下,对材料造成的影响。与材料本身还是有关系的。
但是手册上没有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和缩口力感性理解是大于1的系数,应该和材料,壁厚度,大小都有关。
应该很难定量。

手册上面还有对于扩口的计算,没有使用速度系数这个参数。是不是可以考虑这个参数当做一个常量理解就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