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体焊接材料,Q235还是Q345?

楼主(2017-09-21):
非标试验设备,箱体式结构基本都是Q235的钢板焊接,最近有客户说怎么不用Q345,大家设计的箱体式工件都是用什么材料焊接的?

网友:
一般来说用Q235,好像焊接性能比Q345好

网友:
345性能更好,工程机械用的多是345,机床行业多为235。

网友:
Q235用结构件
Q345有点力学性能的地方用

网友A:
碳钢用q235就可以了,焊接性能足够了,如果客户要求用345,而且客户肯出钱,那就用345咯

网友:
我们油箱用的是Q235

结构件用Q345B

网友:
 Q345 属于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好一些,建筑用钢很多要求必须是Q3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钢用q235就可以了,焊接性能足够了,如果客户要求用345,而且客户肯出钱,那就用345咯

工件在焊接的时候,怕材料混淆了,Q235和Q345的能一起焊接吗?

网友:
Q345(原来叫16Mn)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网友:
可以的,看用的是电焊还是二保焊来换焊材,最好找你们的焊工老师傅向他请教,个人觉得用二保焊更适合

网友:
Q235的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