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太长有什么弊端

楼主(2017-09-21):
正常不是伸出2-4扣么,假如伸出多了,监理为啥不给验收~~~~只因为腐蚀了不好卸么

网友:
是你没给验收的 回扣 或者好处吧

网友:
要切,工人要揍你.

网友:
为什么要长出要求的?监理就是按要求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网友(点评):
怎么知道监理都要求什么,他按什么来验收

网友(点评):
不给你验收没给理由吗?

网友(点评):
不,我的意思是,在监理验收前怎么知道他按照什么验收的

网友(点评):
有安装标准

网友(点评):
假如是地脚螺栓上边长了 地下就短啦,

网友(点评):
基本的是法律法规、设计文件。 例如,一座钢结构建筑,用多少螺栓。长度增加多少?重量增加多少?

网友:
太长影响美观,螺纹容易生锈损伤,影响拆卸。其实只要不太长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
螺栓太长了会影响拆卸,使用起来不一定方便,而且生锈了就更麻烦了

网友:
太长容易出现干涉磕碰,导致螺纹变形?

网友:
螺栓伸出太长,增加材料成本,拧螺栓还很费劲的啊,会多拧很多圈的

网友:
再拧一个螺母上去,双螺母放松,监理就没得说了。

网友(点评):
打错字了,应该是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