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分析下型材的应力,为什么消失了,看不到呢

楼主(2017-09-21):
只能看到实体的,型材看不到应力云图

楼主:
似乎只能分开看

网友:
要是实际比例真的如图所示,这种情况下,建议将型材视为实体。
推荐你百度下“张晔 有限元”

网友A:
当然是分开的,难道你想把块体当成梁单元不成。而且就如楼上所说,那么短的型材尺寸,已经满足不了梁单元的成立前提。

网友(点评):
我弄出来了,至于刚才为什么弄不出来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分开的,难道你想把块体当成梁单元不成。而且就如楼上所说,那么短的型材尺寸,已经满足不了梁单元的 ...

我这个是示例,随意画的长短。
我想分析的时候梁单元和实体单元互相接触位置的应力~~~~

楼主:
选择无穿透(摩擦0.1)和结合结果差距不大

网友(点评):
以上用 的都是实体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