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尺寸表示什么

楼主(2017-09-21):
请问各位,8HEX,还有就是17.3【.682】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括号里是英寸尺寸

网友(点评):
嗯。lz仔细看全图,肯定有单位标注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
好的,谢谢,那个8HEX是说对边是8,HEX是六边形的意思

网友:
8 HEX:是六角形状,对边是8mm

网友A:
螺帽对边是8mm吗?看那图上建议安装孔径都6.5mm了,我怀疑8 HEX是指8角螺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帽对边是8mm吗?看那图上建议安装孔径都6.5mm了,我怀疑8 HEX是指8角螺帽吧

也有说8是指的的六边形的内切圆直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有说8是指的的六边形的内切圆直径的

那也是快破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