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绵体的想法

楼主(2017-09-21):
我是纯粹考虑工作的,无聊人士请绕行。
男性阴茎可以很软,也可以很硬。我去查过,原来里面有个“海绵体”,充血后会变硬。
而现有的气体或液体也有类似的装置,可总觉得不够硬。比如一个水管,充水后,还是很容易按出个坑来。你如果想让它竖立并支撑点重量,基本不可能。
所以我就想:是不是“海绵体”本身也有什么秘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ftGripper:

你这个图没有说服力,不能证明两个手指的硬度。海绵体的优点在于足够硬,工程上会很有用。

网友(点评):
足够压力下,你看看硬度如何。

网友B:
有压力就硬,压力足够大就能足够硬。你按按液压油管你能按出坑来吗?
用自行车的气门芯,一端打结扎上,另一端用注射器充水,就可以很硬。

网友(点评):
对,和压力有关,比如汽车轮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压力就硬,压力足够大就能足够硬。你按按液压油管你能按出坑来吗?
用自行车的气门芯,一端打结扎上,另 ...

说得非常通俗易懂。赞一个

网友:
我总觉得要从伟哥的功能作用开始研究靠谱些

网友:
你看看里面充的是什么,充的是气体自然一按一个坑,要是充一些高密度的混合物可以模拟一下

网友:
不只内压力要夠吧,承内压的"容器"也要能通过考验,如同油压管承内压也分等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ftGripper:

当气动手指用?

网友(点评):
柔性手抓,抓取一些表面不能硬接触的物料,实现类似手指的功能。

网友C:
这个怎样?

网友:
空间上有限制,就会有压力的产生,就会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怎样?

这个国内哪里 可以玩

网友:
突然想到空气悬架

网友(2017-10-23):
要画面才会硬

网友(2017-12-12):
海绵体内的每个微囊应该是带阀门的,充满后闭合。既不用外部液压源继续工作,又可减少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