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安装轴承会晃动,怎样防止呢

楼主(2017-09-21):
现在将一个轴安装在球轴承上,发现轴会晃动,应该怎样解决呢。在轴两侧各固定一个轴承,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轴不长的话就用过盈配合。直接压进去

网友:
布置两个轴承

网友:
两个轴承不会晃动。

网友:
再精密等级的球轴承还是会有间隙,不然转起来马上就发热严重很快就咬死转不动了,所以只单侧装一个是会有晃动感觉的出来(尤其轴愈长愈严重),装两侧或同侧装两个(最好有间距),就感觉不到晃动了

网友:
轴上加卡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