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液压缸压圆筒内的粉末

楼主(2017-09-21):
用液压缸压一个圆筒内的粉末,然后压成以自己需要的形状从圆筒的底部压出来,压力?

网友:
做粉丝还是空心面?

网友:
介质是什么?可能只能先做实验得出数据。

楼主:
介质主要成分是油、脂、蜡及色素

网友A:
粉未粒子间有粘性(或粘合介质)吗,或受压时能彼此塑性变形互相崁合吗,不然受挤压是不会成形的。

楼主:
关键我没有思路,请告诉我大概思路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我没有思路,请告诉我大概思路就可以了,谢谢!

需多大的压力是下一道的事,先确定你耍压什么粉末,有没有受压后能集结成形的可能性!(如果没有那要加入什么结合剂才行!)

网友:
估计是月饼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粉未粒子间有粘性(或粘合介质)吗,或受压时能彼此塑性变形互相崁合吗,不然受挤压是不会成形的。

我还以为是粉末成型呢。在高压下粉末粒子有流动性,受压时一方面是排空,一方面是黏合剂发生作用,侵占间隙。

lz是在搞成型砂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是粉末成型呢。在高压下粉末粒子有流动性,受压时一方面是排空,一方面是黏合剂发生作用,侵占间 ...

眉笔笔芯就是直接压的,用粉末稍微加热,然后压力直接压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眉笔笔芯就是直接压的,用粉末稍微加热,然后压力直接压成的。

现在还没搞明白,你lz位表达的意思?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如何算它的压力,用你能表达的方式就行,不用考虑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