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D11材质请教

楼主(2017-09-21):
SKD11正常热处理达到硬度后还需要表面处理吗?谢谢

网友A:
表面处理的目的最多的是防腐蚀,其次是改善外观质量。如果只是对硬度有要求,热处理已经达到要求,可以不需要表面处理。

网友B:
skd11容易生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处理的目的最多的是防腐蚀,其次是改善外观质量。如果只是对硬度有要求,热处理已经达到要求,可以不需 ...

是的  但是我们一直是不做表面处理的   今天突然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kd11容易生锈的

我问了我们的机加工厂商都说SKD11不做表面处理的。

网友C:
表面处理是起到防锈防腐蚀的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面处理是起到防锈防腐蚀的作用的

SKD11本身含铬比例很高12%所以不容易生锈,厂商都这样说。如果要镀层也可以。所以产生疑问问个究竟。

网友:
如果是模具。做下氮化氧化表面,寿命提高50%

网友:
渗氮处理,再说抛光也是表面处理方式之一吧。

网友D:
表面处理用处不同,要看做的是什么表面处理
SKD11含Cr成分较高,具有一定程度的防锈,可以不用做煮黑的表面处理
另外,SKD11热处理后表面硬度可以达到很高,也不需要做表面强化处理
我们以前用SKD11不做表面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面处理用处不同,要看做的是什么表面处理
SKD11含Cr成分较高,具有一定程度的防锈,可以不用做煮黑的表 ...

感谢兄台指点,我这里主要指防锈,硬度部分热处理后达标不需要表面处理到达硬度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