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铁件上的毛刺用多少倍放大镜呢

楼主(2017-09-21):
这个问题突然困扰到我了

网友A:
需要测毛剌尺寸高度吗?如果是用投影仪或2.5D实际试下看用几倍才合你的需求

**简单一点也可以在待测物毛剌的同一轴向摆一比对用的尺标,然后用手机或数码相机配合放大镜拍摄影像,下载到电脑上用CAD或修图软件去抓比例换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测毛剌尺寸高度吗?如果是用投影仪或2.5D实际试下看用几倍才合你的需求

**简单一点也可以在待测物毛 ...

非常感谢,这么细致的回复

网友:
有专用的毛刺检测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测毛剌尺寸高度吗?如果是用投影仪或2.5D实际试下看用几倍才合你的需求

**简单一点也可以在待测物毛 ...

直接高倍放大,带屏幕显象,现在不贵,都很便宜了。可以随时翻看各个角度的细节。

网友B:
参加展会的时候见到过这种检测设备,大概5-6万吧,放大多少倍都可以,电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参加展会的时候见到过这种检测设备,大概5-6万吧,放大多少倍都可以,电子的

某宝上有类似,好像800x,价格还可以接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宝上有类似,好像800x,价格还可以接受的。

我见到的是进口的,像显微镜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