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这个为什么没有应力,哪里设置的不对么

楼主(2017-09-21):
梁单元放在实体单元上面,梁单元与实体的接触面结合,力施加在梁单元上,实体下面固定结合体

网友A:
材料设置没有,10N的外力太小了吧,应力应变怕是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设置没有,10N的外力太小了吧,应力应变怕是忽略了

普通碳钢。力加大也是一样

网友:
你搞清楚接合是什么意思了吗,你是按照你自己的土法理解的接合吧

网友:
这种结构的要加力到1000N才会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