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础的问题,关于气缸的使用

楼主(2017-09-21):
如题,气缸一般内带橡胶缓冲或者气缓冲,那么在使用时,是否还外接液压缓冲器?

网友A:
外部缓冲机构可以加,或者气缸上加节流阀,调整气缸运行速度

网友:
外加主要限位用的,正常不用。个人观点

网友B:
外在的缓冲必不可少   可以延长气缸&机构使用寿命  好处多多    缓冲和限位最好分开好调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在的缓冲必不可少   可以延长气缸&机构使用寿命  好处多多    缓冲和限位最好分开好调整

浮接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缓冲机构可以加,或者气缸上加节流阀,调整气缸运行速度

调整速度可以减少活塞和缸盖的冲击,这样对气缸的寿命应该有延长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在的缓冲必不可少   可以延长气缸&机构使用寿命  好处多多    缓冲和限位最好分开好调整

外接的如果有更好,假如没有的话,利用气缸本身的橡胶缓冲或者气缓冲,对气缸的寿命会带来多大的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接的如果有更好,假如没有的话,利用气缸本身的橡胶缓冲或者气缓冲,对气缸的寿命会带来多大的影响?

用的少   没有实际对比过寿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浮接自己做的?

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

这个浮动接头,再加限位会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浮动接头,再加限位会如何?

没有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理解你的意思

带浮动接头,碰到机械限位,会不会适得其反,将活塞杆顶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带浮动接头,碰到机械限位,会不会适得其反,将活塞杆顶偏?

如果机构两边受力不均会有影响<个人经验小缸径缸单边受力影响不大>      正向受力没有影响      一个限位最好在中间  如果中间没有位置  那就一边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机构两边受力不均会有影响      正向受力没有影响      一个限位最好在中间  如果中间没有位置  那就 ...

同意。

网友:
治具上面对于重要定位部分都增加硬限位保证精度

网友:
没见到过气缸外接液压缓冲器的

网友D:
如果气缸推动的东西质量比较大,但是气缸又比较小。
这个时候冲量就比较大。就得加油压缓冲,因为气缓冲所能抵消的冲量不够。
冲量大且没有缓冲,带了的结果就是,冲击会传到机架上,让整个机架晃动。如果你的机架是是四个脚杯撑起来的,……
那么晃一次就有体会了。
冲击还会导致其他一些问题,比如螺丝容易松,电磁阀容易误动作,……总之机构可靠性会下降。
所以,机架的刚性要好,要减少各种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气缸推动的东西质量比较大,但是气缸又比较小。
这个时候冲量就比较大。就得加油压缓冲,因为气缓冲所 ...

气缸引起的震动毕竟还是毕竟小的,像电缸的运动都可以让机架晃动了,也没见设备散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气缸推动的东西质量比较大,但是气缸又比较小。
这个时候冲量就比较大。就得加油压缓冲,因为气缓冲所 ...

当然,如果都能加外加缓冲,可能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气缸推动的东西质量比较大,但是气缸又比较小。
这个时候冲量就比较大。就得加油压缓冲,因为气缓冲所 ...

下面的截图是SMC型录提示,和兄弟你说的差不多,但是质量大速度快又怎么衡量呢,还要计算能量吗?气缸的吸能?
这么来看复杂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下面的截图是SMC型录提示,和兄弟你说的差不多,但是质量大速度快又怎么衡量呢,还要计算能量吗?气缸的 ...

难道不计算吗?:L
其实我以前也是不计算,所以我又查了下资料。
如果你经常用SMC的东西,他给客户提供的网站上能下到很多原理性的东西。
这一点我喜欢SMC,不喜欢FESTO,因为后者就会告诉你,阀的流量按样本上来就好啦,不用管。
部分计算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不计算吗?
其实我以前也是不计算,所以我又查了下资料。
如果你经常用SMC的东西,他给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