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箱油管流速问题!

楼主(2017-09-21):
大家好!小弟有一问题请教!
单位里一个事例:油箱液面高度120mm不变,下部接一个内孔直径20mm的管子来作为放油管往外泄油,管子向下垂1000mm。请教:管内的液体流速是多少?
小弟才疏学浅,望大侠指教!油箱一直加油循环,想求出泄油流速,看一下管子20mm是否够用。
若大侠能不辞辛苦写出解题步骤,小弟不胜感谢!
小弟百度了一番,仍是一头雾水...这个流速到底怎样的算...
谢谢!承蒙指教!

网友A:
速度是跟液面高度,流通直径有关的一个函数关系,问题是你要算这个干吗?而且计算也不见得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是跟液面高度,流通直径有关的一个函数关系,问题是你要算这个干吗?而且计算也不见得准确、

油箱一直向内加油循环,想看一下多粗的管能流得及。

网友:
很简单,你算一下 油箱高度在底部产生的压力是多高,然后看你补油的压力是不是高一点,管子直径稍微大一点就行,再加个可调节流阀,具体你查一下液压力的压差流量方程,看一下就明白了。但是你这是要保证液面的实时高度不变么?如果只要保证一定的高度范围不变,那就只要一个带信号的液位计就行了,如果对高度要求严格,那就要比例阀  做PID控制了。

网友(点评):
谢谢!只是压差流量方程拾不起来了...惭愧

网友B:
“油箱一直加油循环,”这怎么理解?加油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箱一直加油循环,”这怎么理解?加油量是多少?

感谢关注。每分钟20L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