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可以实现钣金降成本么?

楼主(2017-09-21):
1.  第一个例子

上图为原始设计,在应力和变形分析合格的情况下,改为下图的组合结构(焊接)

 钣金材料不变,但重量下降了40%, 即使算上加工成本,  钣金件成本也能降吧?

2.  第二个例子

原始设计, 各零件展开总面积和重量如下:

在应力和变形分析合格的情况下,改为下图的设计,零件数增多了

各零件展开总面积和重量如下:

钣金材料不变,重量下降很多, 即使算上加工成本,  钣金件成本也能降吧?

网友:
加工费贵还是材料费贵啊,第一个更漂亮啊

网友:
加工费用也是需要考虑进去的啊

网友:
感觉论坛有高人,可以做出来比lz的更漂亮更省工更省成本。

网友:
选第一个。可以再优化一点,大批量的话想办法降成本,小批量的话,老板也不差那几个钱,完全是两个档次的货。。。

楼主:
关于加工费,了解到对于形状简单的钣金件,  加工费就是材料费再乘一个系数
这样即使算总账, 材料省了,则总成本也省了

网友A:
如果有焊缝的话还算是钣金吗?

网友:
节省材料的费用还不够加工费,加工行业,贵的不是材料。

网友:
要是中途要加零件放上去,不是没地方安装了。感觉还是原来的好。

网友:
不知道具体尺寸。就普通材料,人工成本肯定比材料成本高。我感觉第二个成本比第一个成本高。

网友(点评):
第二个成本肯定更大,而且制造精度也降低不少

网友(点评):
钣金行业一般是板材重量x一个系数得到价格,重量下去了,价格就下去了。不管需不需要折弯,焊接。如果需要喷漆,再加上喷漆表面积x一个系数得到价格

网友(点评):
如果很多各种各样的钣金件可以这样算,如果单单这么一件的成本,肯定不可能这样算。焊接成本也很高。

网友:
普通钢板没几个钱,还是第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焊缝的话还算是钣金吗?

是不是钣金件与焊缝有什么关系

网友B:
第一个例子,大批量有可能比原图成本便宜,单美观性降低!而且改进后增加了一道焊接的工序,增加了人工费,这个需要比较人工费和材料费哪个便宜,一般人工费都不便宜。建议可以再原图中利用去材料,例如开方孔、圆孔等方法节约成本,但必须考虑不影响钣金件强度。

网友:
其实材料不贵,贵的是加工费,你这样增加了加工费了

网友:
都可以使用的情况下,第一个例子可以节省成本。第二个例子我估计不行。你可以具体算算成本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加工费,了解到对于形状简单的钣金件,  加工费就是材料费再乘一个系数
这样即使算总账, 材料省了, ...

材料费乘以一个系数?确实有很多人这么算,但是实际楼主这两个方案,第二个的加工费最起码是第一个的2倍,一块同样的板子,折一刀的价格会和折10刀的价格一样?没有厂家那么傻,所以跟你说材料费乘以一个系数的要么是忽悠你,要么是指某类结构定型的产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例子,大批量有可能比原图成本便宜,单美观性降低!而且改进后增加了一道焊接的工序,增加了人工费, ...

。。。。。开方孔开圆孔后会降低成本?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除非你开下来的料能够利用起来,而且利用起来的材料费还要高于你开孔的加工费。

网友C:
实际算下吧,板材按2mm算,第一案例中第二个方案比第一个方案折弯多8刀,目测大小切割算多1米,多4个点焊,那么加工费多折弯12元,切割2元,焊接4元,总共要多18元,元件美观度至少打了5折,你材料要至少节省0.25平方才持平,但目测尺寸你远节省不到。

网友:
其实板1,如果是激光割出来可以在中间割其他件挖空

网友:
还是第一个漂亮和好做,第二个需要焊接人工成本要高的多,精度也需要考虑。

网友:
感觉第二种方案会贵,加工工序多了,组装工序多了。
国内还好,国外的人工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方孔开圆孔后会降低成本?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除非你开下来的料能够利用起来,而且利用 ...

一般都是为了减轻重量才做的方圆孔,不然增加这么多工时真是吃力不讨好

网友:
看东西并不大,显然是加工费更贵。LZ是因小失大。

网友:
假设折弯6块钱1刀,就是折弯机压一下6块钱。钢板按5块钱1公斤吧。你自己算算哪个成本高。
这个是根据折弯机折旧加电费人工等综合算出来的,

网友:
一般的材料话,人工应该更贵

网友:
综合考虑,量多量少,工艺环节

网友:
我怎么感觉LZ的目的是为了降重量,而不是成本

网友(2017-11-07):
会大大的增加成本

网友:
现在人工成本要比材料费贵多了

网友(2017-12-07):
这个还需要考虑加工成本,越多的装配件,加工时长越多,而且装配的精度误差也会增大

网友:
第一个直接把中间做空不就好了么....第二个不明觉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算下吧,板材按2mm算,第一案例中第二个方案比第一个方案折弯多8刀,目测大小切割算多1米,多4个点焊, ...

正解

网友(2018-03-13):
人工费上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加工费,了解到对于形状简单的钣金件,  加工费就是材料费再乘一个系数
这样即使算总账, 材料省了, ...

简单不复杂的乘系数,复杂的要算材料费,工时费和耗材费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