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磨损厉害,42crmo材料,如何提高硬度

楼主(2017-09-22):
我有一种产品,运转过程中,齿轮表面磨损厉害,请问哪位大神知道,如何将表面硬度提高到60度以上,材料是42crmo,大师们可以提供建议,也可以合作

网友A:
齿部感应淬火去吧,调高提高表面硬度

网友:
不怕成本的话还可以进行下表面处理。。镀铬

网友B:
高频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淬火

只能达到50度

网友(点评):
谁说的,我的轴就做到了62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部感应淬火去吧,调高提高表面硬度

感应淬火达不到

网友C:
两啮合的齿轮数互为质数吗?如果要提高硬度,可以表面高频淬火,也可以表面渗碳或者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啮合的齿轮数互为质数吗?如果要提高硬度,可以表面高频淬火,也可以表面渗碳或者氮

也做过,达不到

网友D:
1.是否可以提高表面粗糙度,表面状态
2.是否可以提高齿轮精度
3.是否可以优化工艺参数来提高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是否可以提高表面粗糙度,表面状态
2.是否可以提高齿轮精度
3.是否可以优化工艺参数来提高寿命

磨齿的费用较高

网友:
应先验算下强度设计。

网友E:
用20CrNi2MoA渗碳淬火,进行磨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达到50度

60HRC应该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20CrNi2MoA渗碳淬火,进行磨齿。

成本高呀

网友:
再渗碳不可取,建议渗氮处理

网友:
你的齿模数多大的,如果是模数在2用超音频,模数再上去用中频,如果6模数以上了,就是单齿淬了。

网友:
1.齿轮强度不够
2. 齿轮润滑不够
 3. 齿轮精度不够
最好有工况介绍来解决

网友:
锻打 ---调质---机加工--氮化 (hv700--750) 相当于hrc59--60
锻打---调质---机加工---高频(hrc55--60)

网友F(2018-10-21):
DLC可以吗薄薄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DLC可以吗薄薄一层

费用如何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