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变形

楼主(2017-09-22):
在3mm厚约1000×700mm钣金上,焊接加强筋,如何保证背面1mm的平面度。
社区里的高手冒个泡吧,还是只能焊接后整形。
小弟对钣金实在是不懂。

网友:
那只能焊好后铣平面了

网友:
什么材质的?304焊接变形量比较大,看工人水平了,如果工人干活仔细,他会有办法保证1mm平面度的。

网友:
估计没焊之前都达不到1mm的平面度

楼主:
材料忘说了,Q235材料

网友:
1mm,太难了。可能只能焊接后整形。

网友:
3mm太薄了

网友:
1mm有难度,可能要焊接后再整形

网友:
切割后折弯工艺不可以吗,必须要焊接吗

楼主:
折成图2所示的有些难吧,产品强度有比较高的要求

楼主:
图1是焊接前,图2是焊接后

楼主:
有人说激光焊接,可行么,费用怎么样

网友:
想办法边测边焊吧

网友:
3mm厚的板子,直接点焊,有经验的师傅可以保证你的要求

网友:
这个平面度1,个人感觉太严格,实际多数厂家的板材都达不到,基本在你焊接前,你的平面度就达不到,再焊接,由于内应力的不确定性,有可能变好,有可能变坏。想尽量提高平面度,第一焊接加强筋前,元件和加强筋本身要校平。第二焊接过程中要压平夹紧。第三尽量采用焊接线能量小的焊接方法。
熔焊的焊接能量最小的是激光焊接,其次氩弧焊、气保焊。但就这个具体案例,我建议用点焊,这个是钣金中经常用来焊接加强筋的焊接方式。

网友:
焊接后纠正吧。

网友:
实厚3mm铁板已经不薄了,师傅厉害一点的可以直接做到,可以用冷焊接机,设备比较少见,焊接强度不是很高,这个产品要求不会很高

网友:
可以这么解决:

将该板沿焊加强筋位置将板分成两块,长度加长(折弯用)

在加强筋处折弯代替加强筋,

将折弯边并在一起焊接即可,

如此即可以解决平面度问题,

又比之前焊接加强筋的强度要高

只看设计是否允许?

网友:
谁设计的,让他来焊

网友:
平面度1mm太难了吧

网友:
焊接后整形

网友:
边缘处可以折弯处理来加强薄板,中间焊加强筋必须点焊才能保证平面度,10mm的间断焊估计不行。这也对焊接师傅的技术也要求较高,1mm的平面度高手能做到。

网友:
来整形吧  13166036883

网友(2019-12-26):
这个可以直接折弯吧

网友(2021-05-04):
下料前后先校平,焊接分段,最后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