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减速电机与三相变频减速电机区别

楼主(2017-09-22):
如图,减速电机可以靠变频器变频调速的,那么下面那个变频减速电机是有什么区别与减速电机的功能呢,本身自带变频调速吗?

网友:
普通电机如果长期带负载运行在低于40Hz下,那么有可电机发热,而电机风扇与电机转速也是低频率下运行,风扇不能很好的给电机散热。而变频电机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它的风扇是独立的,不会受到电机转速低,风扇转速低的情况。

网友:
变频电机有独立冷却风扇,冷却能力不变

网友:
普通电机用变频器调速也能用,不耐用。为什么不耐用,静等高手解释。

网友:
普通电机的冷却风扇时和电机主轴连接的

网友A:
如果都是用在50Hz的频率,减速电机 和 变频 减速电机 没 有区别 的。
变频 电机 的 频率 特性 是 更宽 的 范围 来 设计 和运行的,变频 电机 有 独立 的 冷却 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都是用在50Hz的频率,减速电机 和 变频 减速电机 没 有区别 的。
变频 电机 的 频率 特性 是 更宽 的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好像可以单独加强冷风扇吧。前天听SEW销售说的

网友:
5楼正解吧,一般都没啥差别,还有强冷风扇其实就是在电机屁股后面加个3相小电风扇

网友:
变频电机有更好更宽的调速范围

网友:
适合在更宽的频率范围内长期运行

网友:
变频 电机 有 独立 的 冷却 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