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机架设计方法或者指导教程

楼主(2017-09-22):
本人设计过的机架类非标设备较少,因此在进行一些设备支撑架设计的时候,没有太多好思路,只会选一些钢型材(如槽钢、工字钢)来焊接组装,但是看到比较成熟的产品设计采用的一些型材构建出来就很漂亮,同时轻便,大家在机架设计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思路,或者推荐一下相关指导教程,谢谢大家!示例(如图所示,在机架上支撑一个线性模组)

网友A:
去买铝型材
看看 item的,带线性模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买铝型材
看看 item的,带线性模组

谢谢推荐

网友:
机架设计关键在于强度与刚度,这需要力学基础。同时兼顾空间与布局。在满足上面的要求下,应尽可能做的小巧。其次就是选材和制作工艺上,需要彼此相连或焊接的型材能协调,容易连接。外观应尽可能减少焊缝,接头,管状型材端面如无必要,就加个端盖封住。制作完成后要进行必要的打磨,最后喷漆。

网友:
设计肯定要有方案,有时甚至汇审十几遍

网友:
我有见过铝型材下面垫钢板加垫脚,轻巧而且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