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检查机提速问题

楼主(2017-09-22):
如图所示,目前的方案是采用圆盘的,考虑到振动盘上料速度问题,估计目前的方案得节拍是2秒钟,谁有类似的案例分享下啊,客户要求0.6秒下一个产品,同事下多个可以满足效率 但是相机视野跟不上啊。

网友A:
镜头跟随呢,嗯,我都没见过视觉方面的东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镜头跟随呢,嗯,我都没见过视觉方面的东东

镜头一般是固定的吧

网友:
镜头现在高度是多少?
估计价格成本太高,不想上多镜头吧。镜头品牌用的哪家的?

网友(点评):
镜头高度200mm,镜头是外包的,不清楚品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镜头一般是固定的吧

利用转盘切换工位的时间,镜头也跟着同步转。也不太清楚转盘是匀速还是间歇式的

网友(点评):
镜头最好不要动,光源也不要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利用转盘切换工位的时间,镜头也跟着同步转。也不太清楚转盘是匀速还是间歇式的

这种多工位,肯定是间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多工位,肯定是间歇的

嗯,应该是的,这么大个转盘0.6秒一个节拍,切换一个工位,有点猛的

网友C:
视觉检测一个程序多少时间

网友(点评):
拍照+分析 再0.5s 以内

网友:
产品有多大呢,什么形状,有无实物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多工位,肯定是间歇的

不用间歇的连续运动就行,间歇这么快是搞不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间歇的连续运动就行,间歇这么快是搞不来的

如果分度,快速启动,快速刹停,转盘一定要做的轻,不然邦邦响。连续运动,那么就要CCD超快速度抓拍。瓶颈在CCD的软硬件了。

网友(点评):
你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D:
连续抓拍绝对能做到的我看过类似的产品检测速度大约在150到260个每秒左右呢,不过零件比较小

网友(点评):
我这个产品是40*25的,也是个异形件么? 怎么上料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连续抓拍绝对能做到的我看过类似的产品检测速度大约在150到260个每秒左右呢,不过零件比较小

用的谁家的工业相机?这个速度牛啊,我看到的数据一般是0.2s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的谁家的工业相机?这个速度牛啊,我看到的数据一般是0.2s

说错了,应该是每分钟  大概就是这样的 http://www.wgdccd.com/

网友(点评):
大汗!我以为我out了

网友(点评):
你说的那个网站我看了,有个纽扣外观检测设备的转盘竟然是透明玻璃的。我擦,玻璃的也敢用啊? 话说如果能做到透明或许能省掉2镜头。

网友:
@老鹰 本文可以加分么?谢谢站长!
帮lz一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间歇的连续运动就行,间歇这么快是搞不来的

@学峰_jsgOt
是间歇,还是匀速转动?

网友(点评):
间歇。就像说楼上所描述的,连续动作,机械能实现但是他的相机办不到啊:抓拍和分析都跟不上。

网友E:
AOI视觉检查原理是图像处理,辨识速度取決于硬件及软件的运算速度,这些要优化加速因使用者不是仪器镜头的制造商,技术难度比较大,但果確实只是视野涵蓋范围不夠大,问一下供应商有无较广视野的前段物镜可以换(如同单反相机的交换镜头),这样只需重新设定软件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AOI视觉检查原理是图像处理,辨识速度取決于硬件及软件的运算速度,这些要优化加速因使用者不是仪器镜头的 ...

匀速运动的转盘,动态抓怕,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吧。就看软硬件速度了吧。

而且还可以脑洞一下,如果视野足够大,是否可以一个镜头照看两个工位?

网友(点评):
忽然想起来,凹版印刷机上叫做静止画面的东东,用来抓拍楼主这速度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网友F:
我觉得可以试试重新设计结构,设计成非间歇式的检验结构,现在有这种检验设备连续牌照和分析,调高检验效率

网友:
有点快,我们做过一个就是最慢节拍8秒,视觉对焦不好对,而且容易坏,视觉这块不好选

网友G:
视觉检测速度可以做到很快,比如贴片机上用到的,相应的价格也会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视觉检测速度可以做到很快,比如贴片机上用到的,相应的价格也会比较高。

有推荐的型号么?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镜头跟随呢,嗯,我都没见过视觉方面的东东

凹版印刷机上叫做静止画面的东东~~~~~

这是什么东东?请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可以试试重新设计结构,设计成非间歇式的检验结构,现在有这种检验设备连续牌照和分析,调高检验效率

关键看CCD选型,能否这么高速度

网友:
@ly1007883124
@一剑青龙
@DGUT
请教下,能够做到连续监测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视觉检测一个程序多少时间

视觉是自己开发的,还是买的成套的软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凹版印刷机上叫做静止画面的东东~~~~~

纸张每分钟几百米的速度跑,相机对印刷图案拍照以供工人参考,不过都是只拍照不分析

网友I:
相机定焦最快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纸张每分钟几百米的速度跑,相机对印刷图案拍照以供工人参考,不过都是只拍照不分析

关键就是分析啊

网友:
嗯,放到楼主这主题,拍照速度足够,不管是连续旋转还是间歇式的,剩下就是看图像分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相机定焦最快多长时间?

这个问题好犀利!

网友J:
相机检测到是可以,就看你上料速度能不能跟上

网友:
现有相机满足不了就换相机,我们在做的300-400包/min,检测相对位置与正反,视觉检测完全没问题。

网友:
网络问题,重复了。。。。。。

网友:
顶一顶,清理垃圾,给大家洗眼睛!

网友K:
你这个结构的瓶颈在分度盘的上下料上,0.6s是完全没希望的,可以考虑改成连续的皮带,振动盘也要多个,每个振动盘配一套抓取,同时往皮带上放料。0.6s对于视觉来说完全不是问题,只是你应该要换相机

网友(点评):
皮带不能打背光进行视觉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结构的瓶颈在分度盘的上下料上,0.6s是完全没希望的,可以考虑改成连续的皮带,振动盘也要多个,每个 ...

那可以考虑将产品竖起来啊,皮带上固定很多小块,每个小块顶部一个孔,做定位用。可能性有很多,如果你一定要用这个分度盘的方案,那就完全没办法了,没有任何希望

网友(2018-06-06):
lz进展如何了

网友:
这种速度快的间歇运动不合适,用流水线式比较好

网友:
我提一个方案不一定靠谱,用亚克力做治具,一盘治具摆足够多的产品,治具放到XY的工作台上运动,视觉方案用CCD+远心镜头+背光,一次检查足够多的产品,上下视觉按照视野大小错位,治具也是按照视觉大小分区,检查A区上表面时做到同时检查B区下表面,可以降低CT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错了,应该是每分钟  大概就是这样的 http://www.wgdccd.com/

应该是要用光学玻璃吧,普通玻璃不行的

网友L:
上料是瓶颈,分选机上视觉都做到10ms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L:
上料是瓶颈,分选机上视觉都做到10ms内了

看到资料说,一般500-1200ppm,有的打广告可以到3000

网友:
引用 网友J:
相机检测到是可以,就看你上料速度能不能跟上

相机如果视野足够大,能否分割画面,检测多个并发?

网友:
@萧莫语 请移步看看这里

网友M(2018-08-17):
引用 网友B:
看到资料说,一般500-1200ppm,有的打广告可以到3000

光学筛选机一般就1000PCS/MIN 多点,最主要是振动盘上料速度决定了,产品大小,重量,材质,都会影响,上料速度,我最近就搞了一个这样的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M:
光学筛选机一般就1000PCS/MIN 多点,最主要是振动盘上料速度决定了,产品大小,重量,材质,都会影响,上 ...

一般打广告会说1000~1200吧。

实际500-700已经不错了。

朋友选谁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打广告会说1000~1200吧。

实际500-700已经不错了。

是的,速度快了,检测出来的,会有误判的。那种小电感是有做到1000的,我做的是这要检测尺寸和缺陷,关键是缺陷不好检测。不能做到全检。振动盘我用的是日本进口的,最好的振动盘。

网友:
工位能否多一点,转盘匀速转动,相机在线式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