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销轴选择

楼主(2017-09-22):
各位老师,最近看了工装这块的书,有点疑问。
比如孔的尺寸是6.5,偏差正40负20丝,此孔以底面为基准,位置度为10丝,打算用硬质合金钻头先加工此孔。
然后以此孔定位,销轴的大小该选择多少,工件材质ADC12
还请指教,谢谢。

网友:
根据你要的定位精度选择

网友:
正负总差0.6即使有定位销是不是不准,定位销一般紧配甚至敲进去的,这个公差给的是不是有点大

网友:
你这个孔不能做定位

网友:
你这本书可以不用看了 误人子弟。换本正规些的吧

网友:
这个公差对于机加工来书有点大

网友:
公差少写了个零

网友:
你先确认你需要定位多高的精度
如果大于孔的公差,可以,如果小于,实现不了

网友:
钻完的孔是不能安装定位销的,应该经过绞削的

网友:
这个钻头钻出来的孔是根据刀具定的,这个大的你可以堂出来小的除非特制的刀具加工,位置度偏差比孔偏差小,空的精度直接4.0的钻头钻出来,销子给-0.04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