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轴承有没有标准?

楼主(2017-09-22):
这种轴承有没有国家标准?还是必须自己设计?0 W' H3 e' i2 X8 r8 O

网友:
这现成有的买的吧

网友:
有标准,自己不好做的

网友:
这种没见过,不过有需求就有市场,市场上应该会有卖的,你先去阿里巴巴上找找看

网友:
也叫滚轮轴承

网友:
轴承随动器,标准件

网友:
米思米上有

楼主:
我查了一下,能买到,但是好像国家并没有相关标准

网友:
学名:凸轮导向器

网友A:
凸轮随动器

网友B:
有标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标准啊

大神我怎么没找到,只找到了几个生产厂家

网友:
自动化配件,米思米和盘起都有卖的

网友:
做直线轴承的,一般都能整,螺栓型滚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凸轮随动器

听名字,可以做凸轮盘的滚子。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2018-07-12):
螺栓滚轮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