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焊接机器人开机禁止动作 示教器显示:复位轴

楼主(2017-09-22):
松下焊接机器人TA1400,拆线搬动过位置之后,再开机就显示:复位轴。。。。重新设置编码器。求问专家咋整

网友A:
没接触过这个品牌的机器人,不过应该是轴里存储的原点信息丢失了,把每个轴重新复位(找原点)即可。具体的说明书里肯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接触过这个品牌的机器人,不过应该是轴里存储的原点信息丢失了,把每个轴重新复位(找原点)即可。具体的 ...

把机械手上的锂电池拆下来测了一下电压,发现电池电压几乎为零。估计是这个原因引起的。就是不知道换上新电池后,能不能自动找到原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机械手上的锂电池拆下来测了一下电压,发现电池电压几乎为零。估计是这个原因引起的。就是不知道换上新 ...

不能了。这个电池就是维持存储器里的原点信息的。所以你更换电池后,要重新找原点。每个关节上应该有对准标志,就是做这个用的。但是具体怎么弄得看说明书了。

网友:
要重新设置远点,找厂商或者供应商解决吧!
PS:我们公司有代理台达和上银的工业机器人,欢迎有意者浏览我司网站!友士科技(use-cn.com)

网友:
没要求换电池吧,找供应商弄吧。松下的好像是3年换一次电池2年换一次润滑油

网友:
在哪里,不远的话我帮你弄,
保证恢复生产   3K人民币

网友(点评):
我们这里有机器人培训,如果真的想学的话,可以加我QQ。我们有十台机器人供实操

网友:
没用过,爱莫能助 有没有打厂家电话

网友:
这个还是问松下厂家吧,自己搞坏了,他们维修要收费的

网友:
换电池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