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输送方案分析

楼主(2017-09-22):
      下图是一个皮带输送方案?最左边和最右边是两个滚筒,中间大圆是电动滚筒,电动滚筒左边是一个涨紧滚筒,电动滚筒右边也是一个滚筒(滚筒轴上有弹簧使这个滚筒压紧电动滚筒)。对于电动滚筒右边的这个滚筒,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请大家帮忙讨论一下。

网友A:
加个尺寸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尺寸看看?

输送长度2米,电动滚筒直径113mm

网友:
电机滚筒转向没有标明,转向决定着左右两个滚动的作用

网友A:
“对于电动滚筒右边的这个滚筒,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
没看出有何特殊设计的地方啊?

是说左右两个涨紧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电动滚筒右边的这个滚筒,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
没看出有何特殊设计的地方啊?

电动滚筒右边的这个滚筒压紧电动滚筒,这样有什么好处?跟两者分开有什么不一样的效果?

网友:
我想涨紧轮

网友B:
个人考虑是增大皮带与驱动滚筒的包角,防止皮带打滑

网友(点评):
对头,就是增加包角。。。。。在大型输送机上比较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考虑是增大皮带与驱动滚筒的包角,防止皮带打滑

增大皮带与驱动滚筒的包角,也不一定要压紧啊。。。。。

网友:
主要是防止打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增大皮带与驱动滚筒的包角,也不一定要压紧啊。。。。。

那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增加包角

网友(点评):
把大轮做小,也可以增加包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增加包角

压紧跟不压紧,包角变化不大?....

网友:
增大包角

楼主:
除了增加包角还有没有其他作用,我感觉不单单为了增加包角。德国人设计的设备。这些细节的地方想搞清楚。

网友D:
引用 楼主:
除了增加包角还有没有其他作用,我感觉不单单为了增加包角。德国人设计的设备。这些细节的地方想搞清楚。

包角增大了摩擦力就增大了,皮带就不容易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包角增大了摩擦力就增大了,皮带就不容易打滑。

这个我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大皮带与驱动滚筒的包角,也不一定要压紧啊。。。。。

压紧的话,摩擦力更大啊

网友:
涨紧轮的价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增加包角还有没有其他作用,我感觉不单单为了增加包角。德国人设计的设备。这些细节的地方想搞清楚。

有时候不要过度解读。

就这么一个图,没什么神秘的。分清楚松边,紧边,速度,不认为这是体现核心技术的地方。
换句话说,你右边的涨紧轮,换成和左边一样,你看看有无二致?

网友:
皮带有弹性,用久了会变松,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涨紧的作用了

网友:
顺时针,逆时针?

网友E:
哎,楼都磊了三页了,也没看到什么满意的答案,也不知道楼主是考大家呢,还是真不会。
话说楼主问“有什么好处”,这一点也是有参考对象才有比较的。
我觉得好处就是:

张紧轮这样布置,好处就是移动较小的张紧距离,能够获得较大的张紧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不要过度解读。

就这么一个图,没什么神秘的。分清楚松边,紧边,速度,不认为这是体现核心技术 ...

      这个跟核心技术没有关系,我觉得。这是想了解学习别人设计的一个思路,或者对我们设计有所启发呢。有些东西你看上去是可有可无,但有时是另藏深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哎,楼都磊了三页了,也没看到什么满意的答案,也不知道楼主是考大家呢,还是真不会。
话说楼主问“有什么 ...

      昨天我仔细想了一下,这样做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皮带是靠皮带轮摩擦力带动的。正常的皮带传送,在进入电动滚筒的时候,皮带的微小截面上受力最大;离开电动滚筒的时候,皮带的微小截面上受力最小。右边的滚筒主要是提高一个正压力,可以提高皮带在电动滚筒松边侧的摩擦力。进额提高了整个电动滚筒的最大有效圆周力,防止打滑。而且这个正压力是恒定的值,与皮带预紧力无关,所以在皮带稍微松弛的时候,仍然能提供一定的摩擦力带动皮带通过加速阶段,进入匀速允许阶段。

     我想这样解释还是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楼主:
昨天我仔细想了一下,这样做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皮带是靠皮带轮摩擦力带动的。正常的皮带传送 ...

       正常的皮带传送,在进入电动滚筒的时候,皮带的微小截面上受拉力最大,于是对电动滚筒提供的正压力最大,摩擦力最大;离开电动滚筒的时候,皮带的微小截面上受拉力最小,对电动滚筒提供的正压力最小,摩擦力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