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怎么安装比较稳定靠谱?

楼主(2017-09-22):
大型工业机器人,200多公斤以上的,地面需要先预埋??还是打化学螺栓??还有安装底座应该怎么设计??

网友:
肯定是预埋好呀

网友:
要看工况,夹持工件,回转半径等等吧

网友A:
机器人净重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大载荷多少,支撑相对于整个设备的位置。

网友:
独立底座.最好与载荷相匹配的厚钢板

网友:
看你的载荷和工作范围,

网友B:
你要是买ABB的机器人,他们肯定是搞化学螺丝固定的;在此要先打地基

网友:
都要有地基。

网友:
预埋最好啦,如果设备的振动太大,可以考虑增加螺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净重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大载荷多少,支撑相对于整个设备的位置。

负荷要100多公斤,半径两米,现场不能预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买ABB的机器人,他们肯定是搞化学螺丝固定的;在此要先打地基

打地基客户不同意的,是不是底座做牢固加化学螺栓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荷要100多公斤,半径两米,现场不能预埋

预埋肯定是最好的,但是如果现场实在是没有办法预埋,就只能用化学螺丝了,或者是加配重,不过这个方法不是很好

网友:
同意楼上看法

网友:
底座要求自重是机器人2倍左右,地面需要破图加固,预埋螺栓连接件最好,其次用化学螺栓。(根据机器人运动轨迹和速度)

网友:
我们之前安装都是要预先做好地基的,然后把机器人架台安装在做好的地基上,用化学螺栓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