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韩国客户食品机械,用分割器还是伺服电机?

楼主(2017-09-22):
我有个韩国客户发来以下需求,请大家帮我完善下方案

食品机械        要求:驱动下图所示滚筒,4分度,每步10秒
负载要求:30-50kg
滚筒直径200mm,长度800mm

方案一:伺服电机
方案二:心轴型分割器+普通减速电机

不知道这两种方案成本上差异有多大? 客户更倾向于第二种方案。

网友A:
分割器+普通减速电机+光电接近开关完美解决
四分的分割器可以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割器+普通减速电机+光电接近开关完美解决
四分的分割器可以买。

我们公司就是做分割器的;但是总觉得伺服电机的方案比较简洁。。。

网友(点评):
累计误差怎么处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就是做分割器的;但是总觉得伺服电机的方案比较简洁。。。

这是有多嫌弃自己公司的产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有多嫌弃自己公司的产品啊

没啊 哈哈  为客户提供最优方案嘛

网友:
看角度的精度。一般凸轮分割器+普通的制动电机

网友:
分割器
你这个用伺服,别的不说,DB电阻目测顶不住

网友:
这么嫌弃自己分割器啊,食品机械,精度方面估计还好,没多大要求吧。伺服要加减速机,减速机不好是不是磨损会比凸轮来的快。还要消除累计误差。

网友:
伺服电机

网友:
两种都可以,但从负载较重,速度很慢这两点考虑,应该用分割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