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齿轮间隙的结构设计

楼主(2018-07-26):
网上看到一张图片,如图所示。
小齿轮带动大齿轮旋转,感觉减速机位置没有用螺丝固定,应该可以横向移动,
然后通过弹簧补偿齿轮间的间隙,不知道,实际中大家用过没,是否可行?

网友:
弹簧有如此大的力吗

网友:
最好计算下  理论上 弹簧力 足够的话 可行

网友:
没做过实验只能瞎猜,我猜不行,速度变化的时候有震动怎么办

网友:
弹簧作用在哪个零件?图片看的不清楚

网友(点评):
弹簧作用在减速机固定板上或用其它方法,总之,就是减小大齿轮和小齿轮的间隙。

楼主:
没人帮忙研究一下吗???

网友(2018-09-20):
理论是可行的  但是需要考虑到运动是的振动,启动时的瞬时惯性,还有寿命等

网友(2018-11-23):
不好用的,径向载荷大

网友(2019-05-29):
弹簧并不靠谱

网友:
弹簧不靠谱,要靠谱的话,还算什么中心距,直接开个跑道槽

网友(2023-11-03):
那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调整一下齿轮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