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双面研磨后有什么好方法去除毛刺

楼主(2017-09-23):
0.2x1.75x10.2mm的零件,双面研磨后毛刺有什么好方法去除,材料cuw90.要求棱边不能有伤,允许有圆角20微米。各位大神有什么好方法,听说磨粒流抛光技术可以,有这方面的专家吗?

网友:
只能在研磨前加一道喽

网友:
研磨后用毛毡再抛一遍

网友A:
不知楼主有无考虑过磁力抛光机?也不知你的产品材质,是否铁磁性。貌似合适。磁力抛光机采用磁场力拖动不锈钢针磨材,产生快速旋转运动,从而达到去除毛刺,抛光,洗净等多重效果。

--------------------想了解你的研磨方式,工件尺寸精度需要保证哪几个维度?
谢谢!

网友:
改进一下打磨手法

楼主:
磁力抛光效果不行。毛刺去不干净。我们试过了

楼主:
磁力抛光效果不行。毛刺去不干净。我们试过了。目前使用手工去毛刺,效率太低,只要是会损伤到棱边,合格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有无考虑过磁力抛光机?也不知你的产品材质,是否铁磁性。貌似合适。磁力抛光机采用磁场力拖动不锈 ...

材质是CUW90,一种钨铜合金,没有磁性。磁力抛光,滚针会伤到零件表面。研磨10.2X1.75大面,毛刺翻到1.75X0.2的面上

网友(2017-11-23):
用超声加工看看。

网友(2018-03-15):
化学药剂去毛刺试过没有?OPULL

网友:
电解抛光?

网友(2019-07-05):
谢谢分享。。。正在找这方面资料

网友(2021-10-20):
我们都是粗研去毛刺,但是有时候效果也不佳,主要是研磨后表面出现黑色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