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Cr1MoV介绍

楼主(2017-09-23):
基本信息
12Cr1MoV,合金结构钢。统一数字代号:A31132。标准:GB/T3077-1999
化学成分
C:0.08~0.15Si:0.17~0.37
Mn:0.40~0.70
Cr:0.90~1.20
Mo:0.25~0.35
V:0.15~0.30
力学性能
【试样毛坯尺寸】
30mm
【热处理】
淬火加热温度():970;冷却剂:
回火加热温度():750;冷却剂:
【力学性能】
抗拉强度(σb/MPa):490
屈服点(σs/MPa):245
断后伸长率(δ5/%):22
断面收缩率(ψ/%):50
冲击吸收功(Aku2/J):71
冲击韧性值αkv (J/cm2):88(9)
布氏硬度(HBS100/3000)(退火或高温回火状态):179
常温下:许用拉应力(σw/MPa):93 许用弯曲应力(σw/MPa):112 许用剪应力(T/MPa):56
主要特性
主要特性:此钢与12CrMoV钢相比,具有更高的抗氧化性及热强性。此钢的蠕变极限与持久强度值很接近,并在持久拉伸的情况下具有高的塑性;钢的工艺性与焊接性良好,但焊前需预热至300℃,焊后需除应力处理。
是高压、超高压、亚临界电站锅炉过热器、集箱和主蒸气导管广泛采用的钢种。580℃时仍具有高的热强性和抗氧化性能,有较高的持久塑性。生产工艺较简单,焊接性能良好,但对正火冷却速度较敏感。580℃长期使用会产生珠光体球化。
应用举例
这种钢主要在正火及高温回火后使用,用以制造高压设备中工作温度不超过570~585℃的过热钢管、导管、蛇形管及其它相应的锻件。
相关计算
合金管重量计算公式:
[(外径-壁厚)*壁厚]*0.02466=kg/(每米的重量)(单位mm)
合金钢板重量计算公式:
长×宽×厚×0.00785=kg
详细介绍
钢号开头的两位数字表示钢的碳含量,以平均碳含量的万分之几表示,如40Cr25Cr2MoVA合金管
②钢中主要合金元素,除个别微合金元素外,一般以百分之几表示。当平均合金含量<1.5%时,钢号中一般只标出元素符号,而不标明含量,但在特殊情况下易致混淆者,在元素符号后亦可标以数字"1",例如钢号"12CrMoV""12Cr1MoV",前者铬含量为0.4-0.6%,后者为0.9-1.2%,其余成分全部相同。当合金元素平均含量≥1.5%、≥2.5%、≥3.5%……时,在元素符号后面应标明含量,可相应表示为234……等。例如18Cr2Ni4WA
③钢中的钒V、钛Ti、铝AL、硼B、稀土RE等合金元素,均属微合金元素,虽然含量很低,仍应在钢号中标出。例如20MnVB钢中。钒为0.07-0.12%,硼为0.001-0.005%。15639797063
④高级优质钢应在钢号最后加"A",以区别于一般优质钢。
⑤专门用途的合金结构钢,钢号冠以(或后缀)代表该钢种用途的符号。例如铆螺专用的30CrMnSi钢,钢号表示为ML30CrMnSi
合金管与无缝管两者既有关系又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合金管是钢管按照生产用料(也就是材质)来定义的,顾名思义就是合金做的管子;而无缝管是钢管按照生产工艺(有缝无缝)来定义的,区别于无缝管的就是有缝管,包括直缝焊管和螺旋管。
12Cr1MoV对应国外牌号16mo3.焊接时与其他材质不同,要先进行预热,并且在焊接完成之后焊缝还应保温30分钟左右 16mo3钢板锰也是钢材中的重要合金元素,也是重要的淬透性元素,它对焊缝金属的韧性有很大影响。 16mo3钢板当Mn含量<0.05%时焊缝金属的韧性很高;16mo3钢板 Mn含量>3%后又很脆; 16mo3钢板当Mn含量 = 0.6~1.8%时,焊缝金属有较高的强度和韧性。

网友A:
和Cr12MoV有多大的区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Cr12MoV有多大的区别呢?

Cr12MoV
冷作模具钢,钢的淬透性、淬火回火的硬度、耐磨性、强度均比Cr12高。形状复杂、工作条件繁重下的各种冷冲模具和工具,如冲孔凹模、切边模、滚边模、钢板 深拉伸模、圆锯、标准工具和量规、螺纹滚模等
中文名 Cr12MoV 外文名 x165crmow12ku 标    准 GB/T 1299-2000 适用范围 冷作模具 硬    度 255 ~207HBW 压痕直径 3.8 ~4.2mm
目录
1 简介
2 适用范围
3 供货状态
4 对应牌号
5 物理性能
▪ 热处理规范
▪ 冷挤压摸成坯软化规范
▪ 普通等温球化退火规范
▪ 球化退火规范
▪ 深冷处理
▪ 加硬处理
▪ 盐浴渗钒处理
6 回火
7 淬火
8 对应牌号
9 淬火规范
10 常用规格
11 典型举例
简介编辑
特性
合金工具钢:Cr12MoV

长钢Cr12MoV
适用范围
冷作模具钢,钢的淬透性、淬火回火的硬度、耐磨性、强度均比Cr12高。用于制造截面较大、形状复杂、工作条件繁重下的各种冷冲模具和工具,如冲孔凹模、切边模、滚边模、钢板 深拉伸模、圆锯、标准工具和量规、螺纹滚模等。
供货状态编辑
供货品种有热轧材、锻材、冷拉材、热轧钢板和冷拉钢丝
对应牌号
中国GB标准牌号:cr12mov、中国台湾cNS 标准牌号SKD11、德国DlN标准材料编号1.26o1、德国DIN标准牌号x165CrM0v12、 ⽇本Jis标准牌号sKD11、韩国Ks 标准牌号sTD11、意⼤利UN1标准牌号x165CrM0W12KU、瑞典SS标准牌号2310、西班⽛UNE 标准牌号X160CrM0V12、美国AISi/sAE标准牌号D3、俄罗斯roCT 标准牌号x12M。
物理性能
Cr12MoV是国标的说法,德标叫做:X165CrMoV12
化学成份:
碳 C :1.45~1.70
硅 Si:≤0.40
锰 Mn:≤0.40
硫 S :≤0.030
磷 P :≤0.030
铬 Cr:11.00~12.50
镍 Ni:允许残余含量≤0.25
铜 Cu:允许残余含量≤0.30
钒 V :0.15~0.30
钼 Mo:0.40~0.60
力学性能:
硬度 :退火,255~207HB,压痕直径3.8~4.2mm;淬火,≥60HRC
Cr12MoV用途
Cr12MoV模具钢淬透性、淬火回火后的硬度、强度、韧性比CR12高,直径为300~400mm以下的工件可完全淬透,淬火变形小,但高温塑性较差。Cr12MoV多用于制造截面较大、形状复杂、工作负荷较重的合种模具和工具。如冲孔凹模、切边模、滚边模、钢板等。
热处理规范
热处理规范:1.淬火,950~1000℃油冷;2.淬火1020℃,200℃回火2h。
金相组织:细粒状珠光体+碳化物。
交货状态:钢材以退火状态交货。
冷挤压摸成坯软化规范
使铁屑保护加热,温度760~780°C,时间10h,炉冷,硬度l96HBW,可顺利实现冷挤压成形
普通等温球化退火规范
850 ~870℃×3~4h,随炉冷却到740~760℃×4~5h等温,出炉空冷 硬度≤241HBW,共晶碳化物等级≤3级
最佳等温温度740~76o°C,时间≥4 ~5h
球化退火规范
(860±1ü)°C×2~4h,以30°C/h冷速炉冷,(740±10)°c x4-6h, 随炉缓慢冷却到500 ~600°C,出炉空冷.硬度207 ~255HBW。
深冷处理
Crl2MoV钢经深冷处理, 深冷处理可使淬火马氏体析出高度弥散的超微细碳化物, 随后进行200℃低温回火后, 这些超微细碳化物可转变为 碳化物。未经深冷处理的马氏体, 在低温回火后, 仅在某些局部区域析出有少量的 碳化物。 Crl2MoV采用低温化学热处理方法, 在保持Crl2MoV钢高硬度和高耐磨性的基础上,离子渗氮、气体氮碳共渗、盐浴硫氰共渗种常用的低温化学热处理渗层的粘着抗力。3种低温化学热处理渗层均有显著的抗冲击粘着作用, 其中尤以盐浴硫氰共渗最佳。Crl2MoV钢制不锈钢器皿拉伸模经气体氮碳共渗处理后, 使用寿命达3万件以上, 较常规淬火、回火处理的同类模具寿命提高10倍以上。

加硬处理
为提高模具寿命达到80万模次以上,可对预硬钢实施淬火加低温回火的加硬方式来实现。淬火时先在500-600℃预热2-4小时,然后在850-880℃保温一定时间(至少2小时),放入油中冷却至50-100℃出油空冷,淬火后硬度可达50-52HRC,为防止开裂应立即进行200℃低温回火处理,回火后,硬度可保持48HRC以上
盐浴渗钒处理
Crl2MoV冷作模具钢的中性盐浴渗钒处理工艺,Crl2MoV钢经中性盐浴渗钒处理可获得碳化物渗层,一、碳钒化合物,该渗层组织均匀,具有良好的连续性和致密性,厚度均匀,结构致密,具有很高的显微硬度和较高的耐磨性,表面硬度、耐磨性及抗粘着性等性能大幅度提高。二、VC在奥氏体中的溶解度比它在铁素体中的溶解度高,随着温度的降低,VC从铁素体中析出,使合金强化及晶粒细化,化合物层表现出较高的硬度。 Cr12MoV 属于高碳高铬莱氏体钢, 碳化物含量高,约占20 % ,且常呈带状或网状不均匀分布,偏析严重, 而常规热处理又很难改变碳化物偏析的状况, 严重影响了钢的力学性能与模具的使用寿命。而碳化物的形状、大小对钢的性能也有很大的影响, 尤其大块状尖角碳化物对钢基体的割裂作用比较大,往往成为疲劳断裂的策源地,为此必须对原材料轧制钢材进行改锻,充分击碎共晶碳化物,使之呈细小、均匀分布, 纤维组织围绕型腔或无定向分布, 从而改善钢材的横向力学性能。
锻造时对钢坯从不同方向进行多次镦粗和拉拔,并采用“二轻一重”法锻造,即坯料始锻时要轻击,防止断裂,在980~1 020 ℃中间温度可重击, 以保证击碎碳化物,
Cr12MoV 钢未改锻,采用固溶双细化处理[5 ] ,即500 ℃及800 ℃左右二级预热,1 100~1 150 ℃固溶处理,淬入热油或等温淬火,750 ℃高温回火,机加工后960 ℃加热油冷后进行最终热处理, 也可使碳化物细化、棱角圆整化,晶粒细化。
回火
Cr12MoV钢推荐的回火规范

方案   淬火温度 /℃    回 火                             淬火

用 途  加热温度/℃     介质                 硬度HBW      介质               硬度HRC

Ⅱ    1020~1040        消除应力             150~170     油或硝盐       61~63
Ⅲ                      去除应力,降低硬度  200~275      —            57~59
                        去除应力,降低硬度  400~425      —            55~57

Ⅳ     1115~1130      去除应力及形成二次硬化  510~520℃多次回火-78℃冷处理
Ⅴ                    去除应力及形成二次硬化
Ⅵ                    去除应力及形成二次硬化

加510~520℃一次回火
-78℃冷处理加一次510~520℃回火,再-78℃冷处理

60~61
60~61
61~6
淬火编辑
方案
第一次预热/℃
第二次预热/℃
淬火温度/℃
冷 却
硬度
(HRC)

介质
介质温度/℃
在介质中冷却
随后

550~660
840~860
950~1000
1020~1040
1020~1040
1115~1130
1115~1130

熔融硝盐

熔融硝盐
20~60
20~60
40~55
20~60
40~45
至油温
至油温
5~10min
至油温
5~10min
空冷
空冷
空冷
空冷
空冷
58~62
62~63
62~63
42~50
42~50

注:1.方案Ⅱ、Ⅲ用于要求获得很高的力学性能及变形较小的工件,如螺纹滚子、搓丝板、形状复杂受冲击负荷的模具等;
2.方案Ⅳ、Ⅴ用于要求获得红硬性及耐磨性的工件,但力学性能较差,尺寸变形较大,如450℃以下工作的热冲模等;
3.这种钢对脱碳很敏感,预热和加热用的盐浴必须经过充分的脱氧后再使用;若在普通电炉中加热可将工件装入箱
内,填充以渗碳剂或生铁粉(这时工件可能有少许增碳现象,硬度可提高HRC1~2)。
表2-3-1 淬火状态的组织比例
淬火方案   冷却    碳化物/%马氏体/   %奥氏体/%
Ⅰ、Ⅱ      油、   硝盐   1273~68     20~23
对应牌号
国标:cr12mov
台标:skd11
德标:1.2601
DIN:x165crmov12
日标:skd11
韩标:STD11
意大利标准:x165crmow12ku
瑞典标准:2310
西班牙标准:x160crmov12
美标:x12m
淬火规范编辑
普通淬火、回火规范:
淬火温度1000~1050℃,淬油或淬气,硬度≥ 60HRC;回火温度160~180℃,回火时间2h,或回火温度325~375℃,回火次数2~3次。
常用规格编辑
Cr12MoV|Φ10 冷作模具钢
Cr12MoV|Φ11 冷作模具钢
Cr12MoV|Φ12 冷作模具钢
Cr12MoV|Φ13 冷作模具钢
Cr12MoV|Φ14 冷作模具钢
Cr12MoV|Φ15 冷作模具钢
Cr12MoV|Φ16 冷作模具钢
Cr12MoV|Φ17 冷作模具钢
Cr12MoV|Φ18 冷作模具钢
Cr12MoV|Φ19 冷作模具钢
Cr12MoV|Φ20 冷作模具钢
Cr12MoV|Φ21 冷作模具钢
Cr12MoV|Φ22 冷作模具钢
Cr12MoV|Φ23 冷作模具钢
Cr12MoV|Φ24 冷作模具钢
Cr12MoV|Φ25 冷作模具钢
Cr12MoV|Φ26 冷作模具钢
Cr12MoV|Φ28 冷作模具钢
Cr12MoV|Φ29 冷作模具钢
Cr12MoV|Φ30 冷作模具钢
Cr12MoV|Φ32 冷作模具钢
Cr12MoV|Φ35 冷作模具钢
Cr12MoV|Φ38 冷作模具钢
Cr12MoV|Φ40 冷作模具钢
Cr12MoV|Φ42 冷作模具钢
Cr12MoV|Φ45 冷作模具钢
Cr12MoV|Φ48 冷作模具钢
Cr12MoV|Φ50 冷作模具钢
Cr12MoV|Φ52 冷作模具钢
Cr12MoV|Φ55 冷作模具钢
Cr12MoV|Φ60 冷作模具钢
Cr12MoV|Φ65 冷作模具钢
Cr12MoV|Φ70 冷作模具钢
Cr12MoV|Φ75 冷作模具钢
Cr12MoV|Φ80 冷作模具钢
Cr12MoV|Φ85 冷作模具钢
Cr12MoV|Φ90 冷作模具钢
Cr12MoV|Φ95 冷作模具钢
典型举例编辑
1)该钢可用于制作材料厚度>3mm的冲裁模具复杂形状的凸模、 凹模、镶块.制作凸模时建议硬度58~62HRC,制作凹模时建议硬度60 ~64HRC。
2) 用于制作冲裁模具中要求⾼耐磨的凸模、凹模。制作凸模时建议硬度为胍60~62HRC,制作凹模时建议硬度为62~64HRC。
3) 用于制作拉深模中要求耐拉的凹模,建议硬度为62 ~64HRC.
4) 用于制作弯曲模中要求耐磨、形状复杂的凸模、凹模及镶块。制作凸模时建议硬度60~64HRC,制作凹模时议硬度60 ~64HRC
5) 用于制作铝件冷挤压摸的凸模、凹模。制作凸模时建议硬度60~62HRC,制作凹模时建议硬度62-64HRC。

网友(2017-11-07):
   上海焱湘实业有限公司
      品名        材质        规格        数量        产地        价格        仓库

        12Cr1MoV        3﹑4*1.5*6        300        宝钢        电议        富锦路
        12Cr1MoV        5﹑6*1.5*6        500        宝钢        电议        富锦路
        12Cr1MoV        8﹑10﹑12*1.5*6        500        宝钢        电议        富锦路
        12Cr1MoV        14﹑16*1.5*6        300        新余        电议        富锦路
        12Cr1MoV        8﹑10*1.8*8        300        宝钢        电议        富锦路
        12Cr1MoV        12﹑14﹑16*1.8*8        300        宝钢        电议        富锦路
        12Cr1MoV        10*2.2*9上        50        新余        电议        潘泾路
        12Cr1MoV        14﹑16*2.2*9上        20        新余        电议        潘泾路
        12Cr1MoV        18﹑20*2.2*9上        400        新余        电议        潘泾路
        12Cr1MoV        22﹑24*2.2*9上        150        新余        电议        潘泾路
        12Cr1MoV        25﹑26*2.2*9上        90        新余        电议        潘泾路
        12Cr1MoV        28*2.2*9上        70        新余        电议        潘泾路
        12Cr1MoV        30﹑32*2.2*9上        90        新余        电议        潘泾路
        12Cr1MoV        36*2.2*9上        60        新余        电议        潘泾路
        12Cr1MoV        40﹑50*2.2*9上        80        新余        电议        潘泾路
        12Cr1MoV        60*2.2*9上        40        新余        电议        潘泾路
        12Cr1MoV        70﹑75*1.8*7上        20        新余        电议        潘泾路
        12Cr1MoV        85*1.8*8.7        10        新余        电议        潘泾路
        15CrMo        3﹑4*1.5*6        60        宝钢        电议        富锦路
        15CrMo        5﹑6﹑8*1.5*6        300        宝钢        电议        富锦路
        15CrMo        10﹑12*1.5*6        300        宝钢        电议        富锦路
        15CrMo        14﹑16*1.5*6        120        新余        电议        富锦路
        15CrMo        12*2.2*9上        50        新余        电议        潘泾路
        15CrMo        14﹑16*2.2*9上        50        新余        电议        潘泾路
        15CrMo        18*2.2*9上        60        新余        电议        潘泾路
        15CrMo        20*2.2*10上下        150        新余        电议        潘泾路
        15CrMo        22*2.2*10上下        40        新余        电议        潘泾路
        15CrMo        25*2.2*9上        160        新余        电议        潘泾路
        15CrMo        30*2.2*9上        50        新余        电议        潘泾路
        15CrMo        32﹑35*2.2*9上        50        新余        电议        潘泾路
        15CrMo        40*2.2*7上        60        新余        电议        潘泾路
        15CrMo        50*2.2*7上        30        新余        电议        潘泾路
        15CrMo        60*2.2*7上        40        新余        电议        潘泾路
联系电话:021-56391676 手机:13817889639  彭经理
  EMAIL:pqfziyuan@163.com
本公司主要经营:合金板,容器板,低温压力容器用钢,中温抗氢钢,耐磨板等各种品种钢;主要牌有15CrMo  12Cr1MoV  Q245R,Q345R,NM360,NM400,16MnDR,09MnNiDR,15GrMoR,正火探伤系列,调质系列,控轧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