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17-09-23):
步进电机通过同步带带动治具旋转,治具正向旋转90°,然后要反向旋转180°。现在电气工程师说不能一次转180°,需要先转90°,再转90°,请问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单片机还是PLC写的程序?PLC不会这么费劲

PLC

网友A:
随便转多少度都没事的,你们电气工程师忽悠你。你现在拿起PLC用户手册,一会会你就能把步进电机转起来的

网友(点评):
真的有这么牛吗?翻翻手册就搞定??

网友(点评):
去下个PDF手册,或者马大哥家买纸质的,再网上买根编程电缆。只要你肯动手,步进电机转起来就是一会会的事

网友(点评):
我觉得楼主可能并未把问题说清楚或只说了一部分,电气肯定有其自身的考量。

网友(点评):
比如重复定位精度,回零,累计误差的处理。

网友(点评):
是的,我在5楼和后面都有提到,步进电机普通应用很简单,不清楚楼主那机器的整体动作,不敢完全下结论。步进电机转起来很简单,几分钟就能学会的事,但要转好,十年功力都不嫌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转多少度都没事的,你们电气工程师忽悠你。你现在拿起PLC用户手册,一会会你就能把步进电机转起来的

光会机械不会电气,这要被忽悠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会机械不会电气,这要被忽悠死、、、

光会电气不会机械也会被忽悠死的,本来机械的原因机械工程师赖你电气不行,你要会反驳呀

网友A:
步进电机一般的旋转很简单的,发一个脉冲就走一步,现在的PLC发脉冲很方便,把加减速时间设定好,步数填进去,把需要满足的调节写上,一旦条件满足它就转起来了,有人带的话,普通应用几分钟就能学会。要不就是你们电气工程师还有其他啥苦衷没法跟你解释,按道理不会拿角度这个简单的问题来忽悠你

网友B:
是的,只要是步距角的整数倍,都可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一般的旋转很简单的,发一个脉冲就走一步,现在的PLC发脉冲很方便,把加减速时间设定好,步数填进 ...

他说的是反向转180°要从正脉冲到负脉冲,没法一次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只要是步距角的整数倍,都可以调。

我感觉很简单,他非说不行,运行的时候要停顿一下,强迫症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说的是反向转180°要从正脉冲到负脉冲,没法一次到位

他单片机还是PLC写的程序?PLC不会这么费劲

网友A:
奇怪了,难道是用PLC才学两天,或是啥太复杂的PLC?也或是机械动作很复杂,修改了角度会影响其他逻辑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了,难道是用PLC才学两天,或是啥太复杂的PLC?也或是机械动作很复杂,修改了角度会影响其他逻辑关系 ...

控制正反转就是输入正脉冲和负脉冲吗?比如我说的这个设备的动作,脉冲数按这样输如+90、-18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制正反转就是输入正脉冲和负脉冲吗?比如我说的这个设备的动作,脉冲数按这样输如+90、-180?

脉冲数是按步距角来的,PLC不知道你外面步进电机是啥,也不知道你是接步进电机还是伺服电机,它只知道按你的要求发脉冲。比如你步距角0.9度,那400个脉冲就是一整圈,驱动器上一般都有细分的表格,正反转不同的PLC不同,比如三菱的是根据脉冲数的符号来决定正反转,你发400个脉冲那正转,-400就是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数是按步距角来的,PLC不知道你外面步进电机是啥,也不知道你是接步进电机还是伺服电机,它只知道按 ...

那这样的话应该不会停顿了

网友C:
有时电气的就一根筋,非要按他们的想法,特别讨厌电器的还来插手机械结构方面的设计,说什么这强度不足,那机构不好调,遇到这样的贱人,是很让人恼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电气的就一根筋,非要按他们的想法,特别讨厌电器的还来插手机械结构方面的设计,说什么这强度不足,那 ...

哈哈,搞机械的最容易被人唠叨,啥人都会来插嘴,特别在客户现场,因为很多东西都能看个半懂,电气则不是了,一般人都不敢瞎发言,怕被笑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他单片机还是PLC写的程序?PLC不会这么费劲

明显电控能力有问题      怪地球没有引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明显电控能力有问题      怪地球没有引力

估计楼主家的电气工程师想偷懒或者能力有限,反复利用那个90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家的电气工程师想偷懒或者能力有限,反复利用那个90度

那也不能说瞎话啊     忽悠人   也得找个高深的问题  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也不能说瞎话啊     忽悠人   也得找个高深的问题  对不对

按道理90度到180度,那就是修改一个数字的事情,更何况走两次比走一次还麻烦,不清楚楼主那设备的整体动作,不能完全下结论。那电气工程师的借口有些怪怪的

网友E:
所以,机械的也需要懂一些电方面的基础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机械的也需要懂一些电方面的基础知识。

遇到这个问题,这不仅仅是懂就行了,这是要会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新建文件夹
原点时治具水平

网友F:
楼主请把完整的运动同期说一下

如果按主楼说的
正转90,反转180为一个周期
这样一个周期就相差了90度
第二个周期就不是从原点开始动作了

至于说plc没有这个功能,那是不可能的
不管是绝对定位还是相对定位
都可以直接走180

能看到电气的程序
可以给建议怎么修改

网友G:
引用 楼主:
控制正反转就是输入正脉冲和负脉冲吗?比如我说的这个设备的动作,脉冲数按这样输如+90、-180?

不存在什么正脉冲负脉冲,一般来说(反正我现在遇到的)驱动器是接受下降沿触发。而且正反装控制是DIR控制位来控制的,是另一根线,根本不影响脉冲线。不管用单片机还是用PLC都很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把完整的运动同期说一下

如果按主楼说的

正转90,反转180,再正转90回原点,然后翻转180到背面,再重复之前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存在什么正脉冲负脉冲,一般来说(反正我现在遇到的)驱动器是接受下降沿触发。而且正反装控制是DIR控 ...

好吧,那还不知道电控为啥做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转90,反转180,再正转90回原点,然后翻转180到背面,再重复之前的动作

+90  -180  +90  -180
连续重复上面过程
是这样吗,这样是回不到原点的呀

但是动作还是可以实现
1.开机时寻找一次原点,以后连续运转(如果经常掉步会有较大误差)
2. +90  -180  +90  -180 +90  -180  +90  -180
到这里刚好过了一圈,可以用找原点的方式走-180(掉步不会有太大误差)

网友:
同步带都没涨紧调节?

为什么不用一条同步带搞定?

网友:
你被你们的电气工程师忽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