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手指(夹爪)工艺

楼主(2017-09-23):
如题想了解经常使用的气动手指或者电爪上面的抓头怎么做的。是成熟的标准品还是加工的?不知道有没有大神知道的,不管什么品牌比如SMC.亚德客,气力克还是festo  等等

网友:
与工件接触的那个部分自己做。其余都有配

网友:
这种气动手指前段的导向部分是气动厂家订做的,外面市场是买不到的

网友:
自己改装也是可以的

网友:
厂家自己设计的。

网友A:
完全可以自己设计制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自己设计制作的

我也这么认为但是专业做气动原件的他们未必去设计,我也觉得是定制的